请大虾指点如何用CW6.1下载程序到MCU

楼主(2009-05-25):
在使用 CODE WARRIOR 6.1 编程软件时,想把编好的程序下载到MCU,只知道应从 set connect 及选择单片机型号和串口几步,其它项试用了很多次,都未成功,总是显示 not detect power or .....,请大虾指点,如何正确设置,才能把程序下载到MCU.谢谢.

楼主:
请大虾指点,谢谢!

芯片是MC68H908GP32,通过编程器与电脑的COM口连接.谢谢.

网友A:
换个S08核吧,MC68H908GP32早淘汰了

直接调试就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