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用DS18B20做的简易温度计

楼主(2009-05-25):
用1个DS18B20和一个AT89C2051构成的最简易的系统
从USB口取电,温度每秒刷新1次
考虑到这个主要是用来送人的,因此不追求性能,分辨率只用了9位
18B20就放在反面的铝合金撑脚里,用铜皮包覆,所有接触面都涂上了导热硅脂
以提高测温灵敏度
为了防止电路板的发热产生的干扰,18B20离主电路板距离有25mm,中间还隔了一层万能板和一层铜皮

测试结果是,在空气不流通的情况下,开机时温度非常准
但随着电路板的发热,到达稳定时测量结果还是要高出1.5-2度
把18B20专门引出来的话又影响美观,也显得不紧凑
唉,没想到电路板发热造成的误差这么大,都不好意思送出去了……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最后一张,测温部分结构

网友A:
有颗数码管坏了.......

网友B:
不是坏了吧,是摄氏度吧

这东西送人干嘛,外面买个时钟带温度显示的也很便宜的。

网友C:
18B20读到数据后

如何将数据转换为实际温度呢?

楼主:
送个手工打造的温度计显得有新意啊,呵呵

to 7楼
温度转换部分看一下18B20的datasheet就可以了啊
先判断正负
再提取整数部分,求整求余
再提取小数部分,用switch case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