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动态扫描

楼主(2009-05-25):
LED动态扫描的时候,与单片机的电路连接问题:
什么情况下需要加上驱动电流?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加驱动?下图的电路连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电路没什么问题

网友B:
电路有问题的

限流电阻太小。7407得OVER了

楼主:
反向驱动是做什么用啊?

请教楼上的大虾:
        限流电阻470欧可以不?

网友C:
驱动

按我的理解,p0口可驱动4个ttl,其他三个口可驱动8个,这样的话只要你接的LED不超过 8个应该可以直接驱动就是,不过还要注意P1和P3口要不要复用。

网友B:
单片机不能直接驱动LED,需要加驱动芯片

因为ULN2003驱动能力强 价格又不贵 所以就用来驱动公共极了。

原则上同相与反相都能用的,只是需要考虑成本。

网友D:
这种方法,限流电阻功率太大

led亮的时候,电流从电源经电阻再经led过uln2003到地,形成回路;

led熄灭的时候,电流从电源经电阻再经7407到地,形成回路;

也就是说,在被位扫描到的时候,无论相应的led亮还是灭,限流电阻都不可避免的有电流流过,并且led灭的时候,电流还大,这是不合理的。

网友B:
呵呵 7楼看得仔细

网友E:
教科书多介绍这个方案

如7楼所言,不甚合理.
可用高亮的共阳管(5毫安),9012提供位驱动.
用52提供段数据,理论上每口可灌入20毫安(总电流要小于80毫安),
这样较为经济合理.
这也是资料上介绍的.

网友F:
建议 74LS07 换为 74HC573

网友G:
天啊,100欧的上拉

全球变暖的贡献者之一

网友H:
你还是把LED换成共阳的吧

网友I:
:

我看怎么不是限流电阻太小,而是没有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