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疑问

楼主(2009-05-25):
各位大虾。小弟我第一次使用AVR单片机做设计。我选用的MEGA16做我的主IC。
我的设计需要用到两个串口。一个串口与PC机连接,另一个串口与485器件连接。我看了mega16的PDF文档,上面介绍是“两个可编程的串行USART”这样的话就刚好了。但我看这IC的时候只有一个TXD和RXD啊。另一个TXD和RXD是那两个脚的啊。我看了里面的介绍怎么没有说明是TXD1.TXD2或RXD1.RXD2的。难道是我误解了“两个可编程的串行USART”这句话的含义。它的正解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A:
Mega162是有两个串口的芯片

不过我觉得你这样用的用法怪,没想明白为什么这样用
因为PC机直接加一个232-485的模块就可以直接编程485芯片了

网友B:
MEGA162、MEGA64、MEGA128是双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