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断电保存数据问题

楼主(2009-05-26):
小弟初学,刚设计一个电子时钟,但没有想过断电后自动保存数据的功能,
也没有头绪,请问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这就需要个后备电源了

法拉电容或电池都行

网友B:
用的时钟芯片,还是但MCU?

时钟芯片一般都是加备用电池,有的内部自带电池。

楼主:
没有用时钟芯片,在实验板上模拟的

网友C:
法拉电容只可供几天的电 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A:
法拉电容电容可不止几天...

    之前用DS1306,1F/5.5V的法拉电容备份,用5V的VCC通过一个肖特基管给法拉电容充电,近2个月没上过电,这法拉电容两端电压仍超过2V的最低工作电压,说明RTC仍在走..
    用法拉电容需要注意的参数:
    (1)法拉电容本身的漏电流。
    (2)RTC工作所需电流(选个200nA甚至更少的那有得好用了)
    (3)RTC的工作电压范围(这范围越宽对法拉电容越有利,只能在4.5V~5.5V电压下工作,和能够在1.5V~5.5V电压下工作那绝对是两个概念..)

网友D:
要有掉电检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