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STC定时的问题

楼主(2009-05-26):
   我现在的外部晶振是36M的,我现在想做一个时钟,不过定时老是不准。
   说一下我的做法,T=12/36000000=1/3us,我设定时器为TMOD=#02H,TH0=10H,TL0=10H,即每0.8ms计数一次,不过我定时一分钟,但实际却只有20秒左右。
   那位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前用晶振是12M的都没问题。

网友A:
你换上12m晶振,测试一下真的没问题?

网友B:
你以前用12M定时效果是1分钟,参数不变,频率

提高3倍,定时当然只有原来的1/3了

楼主:
嗯,可能是LS说的问题

   我的晶振是33M的,不过不能用方式2了,用方式2的话就太快了,我改用方式1试试

网友C:
3楼说的不错

网友D:
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算出来0.8ms的

说一下我的做法,T=12/36000000=1/3us,我设定时器为TMOD=#02H,TH0=10H,TL0=10H,即每0.8ms计数一次,不过我定时一分钟,但实际却只有20秒左右。
***********************************
1/3us*(256-16)=80us。

楼主:
呵呵,是我算错了

   应该是0.08MS才对,现在的办法是一个一个对,按照时间差去调整了,不过还是有误差的,不过对时间要求不是太严格,10分钟差个2秒都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