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里得罪这个小程序了????

楼主(2009-05-27):
P2口接的是8个LED,让他从中间向两边亮,
但为什么只执行了两次赋值就不向下执行了??
也就是把0xdb赋给了P2口后就不动了,而且此时这两个灯也一直亮着.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e7,0xdb,0xbd,0x7e};
unsigned char i,j;
void delay()
{
    for(i=200;i>0;i--)
    for(j=200;j>0;j--);
}
void main()
{
    for(i=0;i<4;i++)
    {
        P2=table;
        delay();
    }
}

更郁闷的是我把for(i=0;i<4;i++)改成了for(i=2;i<4;i++)后试了试,它还是从第0个元素开始赋值给P0口,赋了两个值后又不动了.和上面一样的效果.
请告诉我到底哪里得罪它了??

PS:8 个LED都是好的,没有坏的.

网友A:
循环变量i是全局变量, 被delay()破坏了

楼主:
哦,这样的嗦,学习了,谢谢.

网友B:
你定义的是全局变量i,应该放在函数里面!

网友C:
LZ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

网友C:
下面:

void main()
{
    for(i=0;i<4;i++)
    {
        P2=table;
        delay();
    }
}
这个PC指针真够累的,每次都要走到0xFFFF才能回到0x0000...正常情况应该像下面这样吧:
void main()
{
    while(1)
    {
        for(i=0;i<4;i++)
        {
            P2=table;
            delay();
        }
    }
}
即使不要死循环那也应该:
void main()
{
    for(i=0;i<4;i++)
    {
        P2=table;
        delay();
    }
    while(1);
}

网友D:
这个小程序那里得罪了LZ

要怎么写?

网友:
i被延时函数破坏了

还有mxh0506 说的全局变量

网友E:
rx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e7,0xdb,0xbd,0x7e};
unsigned char i,j,a;
void delay()
{
    for(i=200;i>0;i--)
    for(j=200;j>0;j--);
}
void main()
{
//    while(1)        //不要循环的话就毙了while(1)
//    {
        for(a=0;a<4;a++)
        {
            P2=table[a];
            delay();
        }
//    }
}

网友F:
楼主这个题目相当的创新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