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双串口的CPU.

楼主(2007-12-03):
最好是管脚比较少,性能稳定的,适合做计算处理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小女子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小女子在这里谢过了

成了招牌了

网友B:
LPC2103

还想便宜用LPC2101。这年头,只有ARM级别的单片机,有了双串口,价格还便宜。

网友C:
适合做计算的当然用DSP了

TI的5402好了

网友D:
AVRmega128不是有双串口么?

不过管脚多了一点,既然要双串口就别嫌引脚多了

网友E:
AT91SAM7S64/321

ARM7核心,做一般计算应该没问题,64引脚也不算多.除了两个USART还有USB,TWI,SSC...

网友F:
低管脚数双串口的MCU只有NXP的89LPC系列中有一款

网友G:
8位的51级别的双串口比小arm还贵

网友H:
ATmega162啦

“最好是管脚比较少,性能稳定的,适合做计算处理的.性价比比较高的.”
差不多全能满足.

网友I:
赞同楼上,M162好·

网友J:
我的一个方案用两MCU搞定,价格便宜啊。

网友K:
C8051F系列很多都带双串口

网友L:
mega162最便宜

网友M:
呵呵,最新的M3内核的ARM啊

周立功不是说只要1美元么

引脚也少48PIN,功耗还低,功能也全。

也不贵啊。

网友N:
整俩51放一起不就俩串口了么?

这个够便宜吧,还能整双核,哈哈
不过不加别的,通信比较困难,哈哈
两个串口都要用,只能用其他方式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