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单开发方面的求教

楼主(2007-12-03):
各位高手朋友们,我还是一个学生,也是学单片机方面的,光有点书上的理论知识,在硬件方面更是很茫然。所以想求教要搞硬件开发需要些什么设备还有就是就能自己搞简单的开发了。比如作板子,调试的工具或者是要注意的问题。谢谢各位指点,不胜感激。一个单片机处学者。

网友A:

电脑肯定是要的,查找芯片资料,画电路图,安装软件开发环境;
电路铁等基本的焊接工具;
万用表必不可少,有示波器就更好了,电源就自己将就做一个了.
要是有制板机就更好,没有就拿万用板焊了;

有了这些就可以自己买元件,焊电路了,学习怎样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