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51 isp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07-12-03):
在at89s51单片机制作isp下载线时,需要将p1.5 p1.6 p1.7做特殊第二功能使用。
其中p1.7时钟脉冲,,
请问,p1.7这个管脚接到哪里。。
现在不知道怎么做,请大侠指点!!

网友A:
LZ没表述清楚吧?

你要是用并口下载线,P1.7就用做CLK,接并口出来对应缓冲器的引脚就行了

网友B:
请楼上大侠!

谢谢楼上大侠,我没表述清楚。。串口isp下载线。
另附串口isp下载电路图(引用别人的)。。
在下面这个链接
http://www.ourchip.com/NZILIAO/Other/89S_ISP/index.htm
p1。7链接脉冲输入,但是max232能产生脉冲吗。。
还有db9头的链接线,看标准不是只用到2 3 5管脚吗,电路图中使用了7 8 管脚是怎么回事。。

网友C:
7脚是一个输出脚,8脚是输入脚啊

串口的9个脚除了5脚是地外其他都是有用的啊,
--虽然我们平时不一定用到,但想用时还是可以用的啊

Serial (PC 9)     <<:输入到PC;  >>:PC输出
 (At the Computer)
Pin    Name    Dir    Description
1    CD    <<    Carrier Detect
2    RXD    <<    Receive Data
3    TXD    >>    Transmit Data
4    DTR    >>    Data Terminal Ready
5    GND    --    System Ground
6    DSR    <<    Data Set Ready
7    RTS    >>    Request to Send
8    CTS    <<    Clear to Send
9    RI    <<    Ring Indic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