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芯片没有看懂的地方,请教

楼主(2009-05-29):
当把秒寄存器的第7 位时钟停止位设置为1 时时钟振荡器停止HT1380 进入低功耗方式,其中一条代码是  MOV XmtDat,#80h
立即数80H在这里是起控制作用吧,让秒寄存器的第7 位时钟停止位设置为1 ,
但在后面的“写入00 年6 月21 日星期三13 时59 分59 秒”中,有MOV XmtDat,#59h
这个59H应该是59秒吧,而且不应该加H吧。
为什么一个是控制字,一个是实际的值呢?
一直没有看懂。

楼主:
还有图,居然没有传上来

楼主:
一次只能传一个图嗦

网友A:
应该是BCD格式吧

网友B:
#59h表示59秒,用的是BCD码的方式

是用来显示的,在1302内部也是这样表示的

网友C:
呵呵,DS1302内部数据都是BCD格式的哦

所以都要加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