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教各位如何才能学好嵌入式系统开发?

楼主(2009-05-29):
本人专科毕业,目前在搞手机维修。会一点汇编语言,看完了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没啥本事。但我想去学嵌入式系统开发,各位前辈能给小弟指点指点学习方法吗?不甚感激!

网友A:
手机维修来钱快

随便换个排线啥的百把块就到手了

网友B:
考研

要想搞嵌入式开发.
考研,只此一条路.

其实倒不是专科学历作不了嵌入式开发.
而是要非常辛苦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

就算在一家做的好,换另一家又不会被人认同.

当然要是以此为跳板,能混成管理层或者自己干,另当别论.
或者运气足够好,掌握了别人不容易掌握的有价值的专业技能,另当别论.

以上两点都是小概率事件.

就做普通的嵌入式开发而言,学历重之重要

网友C:
LS的想法和我惊人得一致...

LZ的情况和我差不多..建议LZ去“人才招聘”板块看看我发的贴,以及后面的回帖,可能会有些启发,现在应该还是置顶状态吧..

网友B:
一个人在单位的价值

一个人在单位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1.工作能力
2.破坏能力

没有学历这个平台支持,

首先是眼界不够,创造力相对差。

更加主要的是破坏能力差。

网友D:
修手机,每天都在接触嵌入式,简直是零距离

网友E:
楼主的情况 和那个周立功的情况差不多 好像!!!

你跟周立**学就行!

网友B:
学历低了,去搞嵌入式研发

学历低了,去搞嵌入式研发,

相当于下围棋的"二路爬"

网友F:
OOO

本科现在也算低学历啊。。
也只能“二路爬”。。。。啥意思啊
郁闷学历低就不能搞那些东东咩

网友G:
楼上的几乎都是高学历的吧

个人觉得能力和学历无关

能力和聪明不聪明有关
能力和勤奋不勤奋有关
只要你够聪明也够勤奋,然后适当遇到一点机遇,相信你的前景有很广阔了

网友H:
我觉得要做还要补充很我知道,只会C如果不会其它是做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