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来出题了:一道题区分你是编程老手还是菜鸟

楼主(2007-12-04):
借用fxmxh出的一个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试看;

1:CPU不限,但只准用一个可中断的timer,其他中断、定时器不准用
2:驱动两位数码管(段驱动用164)
3:四个按键
4:驱动无源蜂鸣器,要求输出频率、时间可变,以实现多键音或音乐演奏
(音乐演奏可作为加分题,自由发挥)
5:驱动一个步进电机(四相八拍)
6:有红外遥控接收
总体要求:蜂鸣器响时,数码管不能闪,且蜂鸣器声音不能失真;红外接收要灵

备注:
1、音乐演奏作为加分题,可以选择发挥,不影响总分
2、CPU、编程语言不限,以便大家用自己熟悉的环境编写
3、主要是考考是否有编复杂程序的能力,程序大小不做严格要求
4、程序规范性、程序大小等不做严格要求,但可以别人的评价哦

注册了个公用邮箱:21icgroup@163.com
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邮箱里,我一周后公布密码并把程序贴到这个Blog里,大家可以查询、点评

我保证不删除、修改任何东西!

如果匠人姐姐看到这个贴,就去申请些奖品来奖励下优胜者吧:-)
也希望各位大虾们能把自己不用的开发板、试验板拿些出来,赞助下好学者、优胜者吧!

大虾小虾们,
行动起来吧,
程序写的好的话说不定就会有人来高薪挖你们了哦
那就偷着笑吧!!!

呵呵^_^

网友A:
呵呵,先来回答一下57楼d1d2的问题

的确是要对每个音符做逐渐衰减处理(专业术语叫做释放),不过直接用MCU的IO做来完成,
我们就可以简化些,直接停止就行了。以前看到过一个电路,利用电容的放电曲线来产生逐
渐衰减的余音效果。音色主要由它的包络和谐波成分决定。在这里我们不好控制谐波,控制
包络还是可以的。一个音的包络主要由4个阶段决定:上冲,衰退,保持,释放,英文简写
为ADSR。使用RC电路的输出电压,通过控制充电时间常数和放电时间常数(通过IO口选择不
同的电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取到不同的音色。例如钢琴音色就是上冲短而快,而释放比较缓慢。

接下来是yewuyi的几个问题:

A1: 这是根据12平均律计算出来的。由于人耳对声音频率的响应是对数关系,所以我们将
一个八度(例如440Hz到880Hz)按照指数关系平均分成12等份,这样刚好跟人耳的对数关系
相补偿,结果让人听起来感觉就是平均分配的。我们用分别用符号来表示这12个音,例如
A #A B C #C D #D E F #F G #G,这些记号叫做绝对音高。每两个记号之间相差的频率距离
叫做一个半音,两个半音合起来就是一个全音。其中B和C,E和F之间是半音,其它不带#(升
记号)的两个之间相差一个全音。这样,任意两个为倍频关系的音之间都可以分为12等份。
而我们规定,标准的A音频率为440Hz。当然,在220Hz到440Hz之间也存在着这12个音,也是
用这样的记号,不过就是低了一个八度,相应的,还有高八度的等等。在钢琴上,用大小写
字母以及配合数字来标记这些音。在钢琴上的白键,就是那些没有#的,而黑键,就是带#的
那些。具体的频率计算公式如下:升高一个半音就是在前一个音的基础上加上2的十二分之一次方,
例如A音频率为440Hz,那么#A音的频率就是440+440*2^(1/12)。

A2: 取C调是我举个例子而已。一个曲子是什么调,在作曲的时候就指定了。当然,为了适合
演奏或者演唱,可以换成其它的调子。例如像我们做的这个,选择一个合适频率的范围,既能
让蜂鸣器比较好的发声,又能让MCU不要太累,这样决定之后,再根据曲子的音符范围,就可以
选择一个合适的调了。你看,总共有12个符号,那么就应该有12种大调和12种小调了。

A3:音符长短是曲谱里面定义好的,是作曲者觉得这样好听就这样定了。通常,在简谱里面,
不加任何修饰的就是一个四分音符,下面加一个下划线就表示八分音符,加两个下划线就表示
十六分音符,依次类推。每多一个下划线,时值要减半。加一个下划线的0.5s就表示这个音符
要连续发声0.5s,这样一个四分音符就是一秒。如果以四分音符为一拍的话,就是60拍每分了。

A4: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的MCU不能让它产生包络,所以用停顿片刻来区分下一个音的开始。
这个参考一下对d1d2的回答。自己感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吧。实际中是没有这个值的,由乐器
本身的特性来决定。当然,实际乐曲中可能有休止符,那个就是真正的停止发声了,并且有长度规定。

A5:A音是一个绝对音高的符号,我们规定了它的频率,然后其它音的频率是根据它的值算出来的。
7个自然音阶就是指do re mi fa so la si,简谱就是用数字1~7来表示。我们规定3和4,7和1之间
是半音,其它几个之间是全音。夹在自然音阶中间的叫做变化音阶,例如#1,#2等。如果按照这个关系,
我们选择C作为1,那么我们发现刚好是有#的对应着#,没#的对应着没#的,即7个自然音阶刚好对应
着钢琴上的全部白键。而大调的曲子以1为主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部分曲子是C大调的原因。
另外如果是G大调的话,只有一个#F,这也是G大调比较常用的原因。

A6:曲子根据要表现的感**

网友B:
俺的事多着呢,不玩了

哈哈~~~~~~~

网友C:
哈哈好事啊~~~~~~~~~等着挖人了~~~~~~~

网友B:
有个 可中断的timer

一切都变得很容易了

网友D:
其实就是利用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
公用blog地址:

网友E:
蜂鸣器声音不能失真

这点有点难,人耳灵敏度太高了,稍许的延迟都可能造成失真

定时器必须支持可自动重载

cpu速度够快的话,其它也不难

楼主:
呵呵,写了程序的发邮箱,到时再统一发出来评比:-)

三言两语的都不算数,真正动手的才是真!

很多事都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哦,
而且细节上更能体现水平:-)

网友E:
加分:用的io口越少越好,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A:
还有些要求不够详细,

例如蜂鸣器的输出频率调节范围,步进量,时间范围,步进量。

步进电机的速度要求等等。

网友B:
小x 相信没多少人有时间陪你玩吧

其实没必要真的写程序出来,能用语言描述实现的方法就行了,写程序 最重要的是思路

网友E:
奖品:洗碗机一台

楼主:
呵呵,能写出整个思路让人看不出漏洞、缺陷的也可以

但如4楼、5楼、7楼那样的泛泛而谈肯定是不能算数的:-)

蛋蛋在10楼的要求就没必要了,只是个虚拟的题,没注明的参数都可以自己定,定的合理就可以了(会自己定合理参数也可以视为加分表现的)

比如说蜂鸣器频率,你总不会定个1Hz或几十kHz吧?肯定是在正常的音乐范围啊

网友B:
哈哈,做出来 变了个 驱蚊器 ,哈哈哈哈

网友F:
xwj总在变着法子"玩".

网友G:
CPU足够快的话,全放中断里不就行了?

应该规定用什么CPU。

网友H:
re:

定时器必须产生一个高频率的节拍(譬如50-100K),可以实现LZ要求的功能.
无源蜂鸣器可以变化音调,但是步长会比较大,秦乐可能不好实现.

网友I:
小意思。

要是没有裸奔者先做,我就用圈圈的OS做完后直接在此贴答案了。正好也看看裸奔者是不是光说不练呀。

最好还是像我一样,设立3000元奖金。否则只给未测试程序。

楼主:
呵呵,你的题什么时候说了“设立3000元奖金”啊?

而且你的那个“运行期间不允许打断”中的打断”是怎么定义?

网友J:
除了红外对MCU速度提出要求外,

其它都没什么,但要做稳定了,至少要对前后台结构比较了解,属于考程序结构的题;

1:CPU不限,但只准用一个可中断的timer,其他中断、定时器不准用
2:驱动两位数码管(段驱动用164)
3:四个按键
4:驱动无源蜂鸣器,要求输出频率、时间可变,以实现多键音或音乐演奏
(音乐演奏可作为加分题,自由发挥)
5:驱动一个步进电机(四相八拍)
6:有红外遥控接收
总体要求:蜂鸣器响时,数码管不能闪,且蜂鸣器声音不能失真;红外接收要灵

因为只有一个可中断的定时器,所以,这个定时器基本不用想了,肯定是给系统做CLOCK了,数码管用不用164就无所谓了,他喜欢用IO直接驱动也可以,把KEY复用到数码管的IO上就是,如果他熟悉前后台或者更高级的程序结构的后,KEY的抖动处理和扫描也不应该出问题,至于驱动蜂鸣器产生音乐,那可能需要懂点频率对照音调什么的,呵呵,俺是不懂这个,谁懂的话,上来给大家仔细讲讲。
步进电机的速度基本由发来的脉冲速度决定,不考虑启动和停止的缓冲的话,基本上就考虑把脉冲发平均了就可以,这样,步进电机运行时才平稳,如果他熟悉前后台或者更高级的程序结构的话,这个也难不倒他。
红外反到是个麻烦,因为没有其他中断可用,那只能用查询的方式,如果不对载波解码的话,红外信号0和1的脉冲长度基本决定了CLOCK的时间大小,呵呵,俺感觉定在200US比较好,呵呵,但200US似乎能执行的代码又少了点,当然,如果要对载波解码这个时间另当别论,所以就要把MCU的速度弄快一点,哈哈,只要MCU速度够快,就不怕这点。

结论:只要熟悉前后台就应该能搞定。

网友K:
太简单了

上半年刚刚用51做了一个与这个几乎差不多的产品,功能还多了两个。只用了一个定时器。
献丑了...

网友H:
re:

这个不需要用OS,也不能用.有人动不动就OS.

网友L:
给个框架

裸奔情况下:先将1/2/3/4/5/6当作任务来分析,找到出最小时间片/6,作为主循环扫描的最大周期值.
其它的可以切割用最小时间片*N(N=1,....)来分时驱动.
比如 最小时间片18us(举个例子)
 while(1){
 case 0:1() //处理小于3US ,18US执行1次
 case 1:2() //处理小于3US ,18US执行1次
 case 2:3() //处理小于3US ,18US执行1次
 case 3:4() //处理小于3US ,18US执行1次
 case 4:5() //处理小于3US ,18US执行1次
 case 5:6() //处理小于3US ,18US执行1次
 }

网友J:
~~,有人做过了啊!

引用 网友K: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2楼: 太简单了

上半年刚刚用51做了一个与这个几乎差不多的产品,功能还多了两个。只用了一个定时器。
献丑了...

忽忽,俺没做过,还以为这东西是洗碗机编出来的题呢,呵呵,原来是来源于实际项目啊……

网友J:
LS好强,18US!?

狂晕~~

太短了把……

红外的0=1.2MS , 1=2.4MS ,呵呵,感觉弄成200US比较好。

楼主:
呵呵,不是我的题,是fxmxh出的一个题,他用16C54的512字节完成的

肯定是"来源于实际项目"了:-)

呵呵,25楼,你的18uS能做什么啊???

网友L:
呵呵

本来不想回答的,我不是说是举个例子啊.
红外我没有做过,yewuyi传授了知识,谢谢,以后印象很深了.

网友M:
用16C54才困难点

RAM和ROM等的资源很少,不过要做出几种不同的声音有点难度

网友N:
用16C54,难度高了一些

设定合适的时间片,

一、这个时间片里做完所有的事件检测,
二、综合控制(计算键盘值、红外解码等)。
三、输出全部应有的驱动
四、等待时间片(option)结束(还悠着呢),重复一。

显示不用164更好,直接驱动就OK,

蜂鸣器要求的速度不会很快的,弹奏时,才几百赫

网友O:
好呀,等着看热闹

XWJ肯定有自己的方案了,到时候一并晒出来,俺是没空玩了。

网友J:
打击一下用16C54的

洗碗机的这个设计要求用16C54是完成不了的,因为ROM不够用……

16C54没有中断并没什么,通过查询/比较定时器是否溢出翻转不是什么大事情。

忽忽,我可是大把大把用过16C5X的哦……

网友J:
俺提出了比较典型的答案,赶快给俺发奖品……

~~,哈哈……

网友P:
我一点头绪都没有,给我奖品鼓励一下吧!

网友Q:
TIMER无中断

TIMER无中断的话,要把各功能模块的运行状态细分,确保在一个时基内完成条件判断和状态迁移。
其实这些功能基本都是ms级,RISC单片机可以干不少事儿了。

网友R:
没空陪你们玩,

如果cpu 足够快,一切都很简单,
一个time 做时基,足够了

网友A:
呵呵,产生音乐也比较简单

标准的A音是440Hz。低一个八度就是频率降低一半,高一个八度就是频率升高一倍。
把一个八度按照指数关系分成12等份,每一等份就是一个小二度(或者叫一个半音)。
两等份就是一个大二度(或者叫一个全音)。这样就可以将各个音的频率算出来了。
然后可以随便取一个当作1(这里我们暂时不管什么调啦),再升高一个全音就是2,
注意3和4之间、7和1之间是半音,其它两个之间都是全音,按照这个关系,就可以
将7个自然音阶定出来了。然后随便找个歌谱就可以按照这个来编程了。

如果需要按照原调来写的话,只需要选择不同的主音就行了,例如A大调,就选择A作为1,
A小调,就选择A作为6。绝对音高用ABCDEFG这7个字母表示,B和C,E和F之间是半音,
其它之间是全音。这样全音之间就还有个半音,例如C和D之间,C升高一个半音,
可以用#C表示。

网友S:
俺的想法跟21楼有点相似

网友T:
照圈圈这样可以让声音随着电机转

网友A:
“让声音随着电机转”?这个是怎样个效果?

网友J:
~~,随着电机转就是咯吱咯吱的响了罢……

呵呵,还是没看懂这个调,那个调……

忽忽,我是乐盲,基本对音乐的各个知识是一无所知。

能不能弄个乐谱实际演练一下给大家看看?!

网友N:
6221的编码太长了

建议用9148

楼主:
呵呵,“让声音随着电机转”那就是噪音了:-)

而且声音的频率比电机高很多哦,比如440Hz,对应转速就是二万六千四百转/分的转速,哪个电机有这么快啊?

网友U:
我一直都用这种思路编程,

把timer看着是一个时基,(其实大部分MCU也就是一个总时基--晶震)

其他实时性和“频率精度”要求不高的如按键,显示扫描等可以主循环查询时基执行。
红外,电机或者其他对“频率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可以放到timer中断,在中断中也要注意分配,尽量避免一次中断中执行的任务大于1;

我平时就这样做过多个项目了。

对于有些惯用delay()的新人,应该多些思考一下这道题了。否则要实现按键不影响动态显示都有困难了。

网友V:
关注下这个贴子。。

网友W:
用3元的16C54做,好,不错

网友X:
我的想法.

1、487us一次中断->487us->7.8ms->15.6ms->0.5s
2、487us中断服务程序:判断红外接收(1.53ms/2.56ms需要判断处理,用一堆的switch/case进行处理,程序空间换来执行速度。);驱动蜂鸣器(频率只能改2k-1khz-500....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3、主程序5ms扫描显示。
4、主程序15.6ms扫描按键。
5、电机没有搞过。
上述没有实践证明,只属于描述。我想如果用51的片子估计跑不赢。

网友Y:
PIC16C54定时器是可以扩展成软定时中断的,

软定时中断效果和硬定时中断效果一样,只是使用方法不同

网友J:
同意LS说法……

如果这点小技巧都搞不定,俺估计他也肯定搞不定这道题了……

网友Z:
timerA
PWM输出
捕获
定时
做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A:
看怎么选美的

网友A:
回44楼,弄个简单的先给你试试,例如小星星一段

1 1 5 5 6 6 5    4 4 3 3 2 2 1
--- --- ---      --- --- ---

我们取C调,通过计算,1对应的频率为523Hz,2对应的频率为587Hz,3对应的频率为659Hz,
4对应的频率为698Hz,5对应的频率为784Hz,6对应的频率为880Hz。

加了一根下划线的每个音我们可以取0.5秒,没加的取1秒。然后按照这个播放就OK了。
为了区分一个个音符,我们需要在每个音符完之前稍微停顿(即不发声)片刻,不然听起来就是一片了。

要弄得好听些,还可以用一些简单的硬件电路产生包络,可以获得一些不同的音色。

网友AB:
呵呵,原来音乐是这麽搞出来的

如果做得考究,是不是每个音符应该逐渐衰减?

网友J:
~~,还是不懂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0楼: 呵呵,产生音乐也比较简单
标准的A音是440Hz。低一个八度就是频率降低一半,高一个八度就是频率升高一倍。把一个八度按照指数关系分成12等份,每一等份就是一个小二度(或者叫一个半音)。两等份就是一个大二度(或者叫一个全音)。这样就可以将各个音的频率算出来了。然后可以随便取一个当作1(这里我们暂时不管什么调啦),再升高一个全音就是2,注意3和4之间、7和1之间是半音,其它两个之间都是全音,按照这个关系,就可以将7个自然音阶定出来了。然后随便找个歌谱就可以按照这个来编程了。

如果需要按照原调来写的话,只需要选择不同的主音就行了,例如A大调,就选择A作为1,A小调,就选择A作为6。绝对音高用ABCDEFG这7个字母表示,B和C,E和F之间是半音,其它之间是全音。这样全音之间就还有个半音,例如C和D之间,C升高一个半音,可以用#C表示。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56楼: 回44楼,弄个简单的先给你试试,例如小星星一段
1 1 5 5 6 6 5    4 4 3 3 2 2 1
--- --- ---      --- --- ---
我们取C调,通过计算,1对应的频率为523Hz,2对应的频率为587Hz,3对应的频率为659Hz,4对应的频率为698Hz,5对应的频率为784Hz,6对应的频率为880Hz。
加了一根下划线的每个音我们可以取0.5秒,没加的取1秒。然后按照这个播放就OK了。
为了区分一个个音符,我们需要在每个音符完之前稍微停顿(即不发声)片刻,不然听起来就是一片了。
要弄得好听些,还可以用一些简单的硬件电路产生包络,可以获得一些不同的音色。

问题:
Q1:“1对应的频率为523Hz,2对应的频率为587Hz,3对应的频率为659Hz,4对应的频率为698Hz,5对应的频率为784Hz,6对应的频率为880Hz。 ”
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是不是还有个7对应的频率 ?
Q2:为什么取C调,为什么不取A调或者X调?呵呵,一共有多少个调?想取什么调就取什么吗?
Q3:“加了一根下划线的每个音我们可以取0.5秒,没加的取1秒。然后按照这个播放就OK了”
那个下划线是谁加上的?是原来的乐谱里面就有还是要我们自己来加?加线的取0.5S是不是持续输出当前音符1~7的频率0.5S的意思?
Q4:“为了区分一个个音符,我们需要在每个音符完之前稍微停顿(即不发声)片刻,不然听起来就是一片了。”
稍微停顿片刻一般指多长时间?自己想停多少时间自己定吗?只要听起来感觉好就行?还是乐谱自己确定了这稍微停顿的时间是多少?
Q5:A音指什么东西?
    7个自然音阶指什么东西?是这个:多/冉/密/伐/梢/拉/熙 ?
Q6:“例如A大调,就选择A作为1,A小调,就选择A作为6”
    这句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网友AB:
看完了,学习了基本音乐知识,再顶!

圈圈和匠人都“近妖”。

网友AC:
靠,谁说不能用OS

谁说不能用OS我跟他急,我找个300M主频的CPU,OS时钟节拍不到1uS,哈哈!!!

严重鄙视动不动就OS的

网友J:
computer00 看来对这个深有研究……

~~,待俺消化消化再继续问……

网友A:
哈哈~~~等你弄好了,把21IC那个坛歌弄到MCU里面去听听~~~

网友Y:
53楼:把你的这个小技巧展示一下如何?

引用 网友J: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53楼: 同意LS说法……

如果这点小技巧都搞不定,俺估计他也肯定搞不定这道题了……

网友J:
呵呵,用过PIC16C5X的人基本上都会……

不要修改TIMER积存器值,定期比较两次值是否发生翻转变化就可以了,例如从0x00-->0x01是增加,那就不理会它,如果发生0xf0-->0x02则就肯定发生了一次翻转,那就去处理它。

这个方法肯定不如有中断向量和中断标志舒服了,但也不是不能处理,只是比较烦心点。

~~,俺也不推荐大家用16C5X的东西,呵呵,不具备典型意义,因为现在不是过去了,现在很多MCU价格比16C5X好,性能比16C5X强,至少会带个完整的TIMER。

呵呵,记得3年以前,俺曾经就这个问题被所长猛批了一通,至今都**犹新:没有完整TIMER的MCU,基本不具备典型意义。

网友Y:
把PIC16C54用到这种地步是给老板们逼出来的

哈哈,相信各位用过PIC16C5X的都有这经历

网友U:
同感--“逼出来”但收获良多,哈哈

引用 网友Y: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8楼: 把PIC16C54用到这种地步是给老板们逼出来的

哈哈,相信各位用过PIC16C5X的都有这经历

网友AD:
有定时器中断,搞上去个时基不就完了

网友AE:
显然我编程还不是很好, 做这个题当学习了

不知道xwj前辈什么时候截至.

今天刚看到, 估计明天或后天写出来吧.

楼主:
呵呵,一周后截止,还早着呢

网友AF:
人各有志

CPU不限?用486行吗?嘿嘿

网友AG:
对于性价比这么高的应用,OS只好一边凉快去了。

不但要裸奔,还得肉搏(汇编)~嘿嘿

网友AC:
这个要看量多少

如果销售量多,那还值得,如果少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AH:
类似的东东我N年前就作过了。

而且是没有任何中断的MCU。timer都没用。
多数数指令周期就行了。

网友AI:
cpu

应该是要规定CPU速度

网友AJ:
建议用proteus来比比

建议用proteus来比比,有闲工夫的电工可以试试,还可以保护有些人的代码版权

网友AK:
给奖金2000元,可以考虑下。

网友AL:
用软定时器

时间要尔不太严格的用软件定时器,严格的用硬件定时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M:
顶!!!

圈圈说的乐谱东东
真是让人提壶灌顶,
初中那会儿老师倒是讲过,没在意.

网友AN:
等着看结果

没太多的时间写,就来看看吧,什么时候把结果贴出来?

网友AO:
难吗?

很难吗?不觉得.曾经做过一个项目,用PIC16C57做的.除了没有音乐外,其他的都实现了。

网友AP:
不会是你的毕业设计吧

想偷懒 让别人做

楼主:
呵呵,就是因为不难才出的啊

对于菜鸟能处理好吗?
处理好了的话还是菜菜鸟吗?

呵呵^_^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t=2785074&tp=%u514D%u8D39%u9001LED%u6A21%u5757

楼主:
呵呵,感谢lenglx免费提供的奖品:十个LED模块 !

32×16点的哦
想玩的就来参加吧!

呵呵^_^

引用 网友AQ: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楼主: 免费送LED模块

呵呵,可以休假了。10天。高兴。

今天倒腾垃圾,发现了10个以前使用的LED模块。
32×16点,φ3. 模块尺寸约为14CM*7CM。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t=2785074&tp=%u514D%u8D39%u9001LED%u6A21%u5757

网友AR:
..

俺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做过这样的项目了
哎。。。

网友AS:
好像是最基本的os 思想就好了

 每个要求看作,一个进程。就ok了!!定时器中断调度就好了!!!

网友AT:
高,很高的题。没有真正做过类似的根本就不知道难度在哪

网友AU:
62楼,高速的处理器的流水线都长,高密度中断不见得可行

62楼: 靠,谁说不能用OS

谁说不能用OS我跟他急,我找个300M主频的CPU,OS时钟节拍不到1uS,哈哈!!!

严重鄙视动不动就OS的

一个是流水线开销,一个是cache失败开销,一个cache写回要求,这几个加起来,想跑快不容易的,你没看pc上的大多数东西都是自带buffer的吗,就是尽可能的减少中断和任务调度

网友AV:
今天才看到这个题目

本来想做做练练手的,对于部分功能都有以前做产品的直接用上就可以了,但工作上两个项目也正压着,还是等着看结果学习吧!

网友AE:
动手做了一下, 有些不解之处

用的ATmega16
2:驱动两位数码管(段驱动用164)-----用串口做的,
3:四个按键----------用了4个IO(用2个应该就够了, 为了方便, 用了4个, 没去抖)
4:驱动无源蜂鸣器,要求输出频率、时间可变,以实现多键音或音乐演奏
(音乐演奏可作为加分题,自由发挥)  ----------这个原来没弄过, 看00的贴试着写的.
5:驱动一个步进电机(四相八拍)-----------这个还没弄, 估计很快搞定.
6:有红外遥控接收--------------没弄过, 查查资料再写
总体要求:蜂鸣器响时,数码管不能闪,且蜂鸣器声音不能失真;红外接收要灵

不解之处: 我把每个功能都做了一个子程序, 比如两位数码管的用display().
但是, 每个子程序做完后如何处理呢??
按键控制什么???两位数码管是静态显示啊, 怎么还"数码管不能闪"呢??难道还实时性显示数据??显示什么啊??
蜂鸣器声音不能失真-----这个怎么知道, 大体估计个数就写上了, 谁知道是否失真啊??
程序的进程是多了点, 但是可以让任务分时进行啊, 关键是不知道要干什么??比如 驱动无源蜂鸣器 什么时候驱动啊, 我让LED灭者驱动无源蜂鸣器也行啊?

网友AW:
呵呵吗,哈哈哈

暗示菜鸟

网友AX:
虾米来也

哈哈,我刚入道,是新手,我来看看,请多指教!!!!

网友AY:
感觉发声要动点脑筋:

只用一个timer驱动两位数码管,四个按键,一个步进电机,红外接受这些问题不大。
我们过去做过的一个产品达到了类似的功能,只用了一个一个timer,在中断中完成很多任务,读口线数据,显示等等,
与主程序互不干扰,芯片是早期的AT89C2051。
发声应该可以采用减小中断步长的方式实现,并将键扫,显示,红外接受,马达驱动等都可以整合入中断中去,现在的芯片速度都很快,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Z:
这个题目,太简单了

这个题目,用2.0RMB左右的CPU就可以了,而且不用164,用164可以更便宜点

网友BA:
怎么最近都流行玩这个?

网友AC:
90楼的,你没看出来偶在说反话?

网友BB:
这是个任务规划问题,得确是高手出题

多任务必然有任务碰撞,所以就有中断优先级,但优先级是双刀刃的剑,一高优先级中断在执行也就相当于CLR EA屏蔽了所有的中断,唯一可退出的不可屏蔽中断就只有"硬件复位中断了"(现在已经流行把复位当最高级别的不可屏蔽中断了)怎么解决碰撞带来的时间不确定,最好的办法就以碰撞解决碰撞则同步碰撞,这道题目只要用T0综合一个最快的定时中断时间片,解决最忙碌的任务,其他任务发生时刻都由它中断时间在软件再分时来获得,所有的任务就同步纳入T0定时中断内,再同一个顺序的中断时间片"碰撞"着完成了,虽然有时延但都同步往后延时等长时钟周期,等于无延时,此外其实这里红外接收和发送是完全可以用纯软件来完成的!

网友BC:
思路很重要!!

同意14楼的,能把整个思路让人看不出漏洞、缺陷的也可以
14楼: 呵呵,能写出整个思路让人看不出漏洞、缺陷的也可以

网友BD:
出题目的人就是最大的菜鸟.

有一个定时中断,就可以实现一个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然后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只要cpu资源够,你可以实现一台程控交换机的功能.

楼主:
呵呵,LS,觉得菜的话你先在此要求下做个音乐程序出来再说

只要你产生以下频率共一个8度音的音就够了,而且允许正负2Hz的误差,OK?

1 2 3 4 5 6 7 i
1300Hz 1462.5Hz 1625Hz 1733Hz 1950Hz 2166.7Hz 2437.5Hz 2600Hz

楼主:
对于看不出难度或只先到OS、多任务的,我可以说你还是只是

这道题你最多只能得100分,而不可能得120分...

当然,菜鸟也是可以存活得,只是不进步的话就不能出人头地罢了.

网友AE:
那俺确实就是菜鸟了, 等着学习

到时候总结,

网友BE:
d

EM78P156就可以了,164省掉.

网友BE:
挑战

EM78P156就可以了,164省掉.

网友BE:
可以挑战

用EM78P156来做,164省掉.

网友BE:
不好意思!终于找到我的发言了.

此题目可用EM78P156(与PIC16C54兼容)来做,很有挑战性.如有客户需要到可以花点时间去做.不知出题者有没有提供详细的产品规格书?

楼主:
呵呵,别人的题,随手捻来的,不是要做产品

真要做产品,自己写也就个把小时的事,最多再花点时间测试下、找找BUG...

一周早就过了,也没几个人参与哦
因此只要参与的都会有奖
不过lenglx 答应的奖品(LED屏)一直没收到,只能再等等了

稍晚点公布邮箱密码算了,大家自己去看吧....

网友AE:
(上面那个点错键发出去了)

看来真正耐下心来的人并不多.

我可从来就是寻根究底, 说过的事一定要做到的.

这也是我一直有较快发展的原因.

关键是XWJ公布答案啊, 说说这道题的核心之处在什么地方?

我学习的第一个MCU就是AVR的了, 连51都跳过了(因为在导师的实验室里淘汰了), 没有编过大的程序.

最好公布一下核心C代码.

等着学习呢(比较懒, 看不出门道来就等答案吧)

网友AE:
xwj这样草草结尾可不好

想想俺们的大学教师, 俺们一个班2/3逃课, 人家照样讲的津津有味.

来一个人给一个人讲的.

"lenglx 答应的奖品(LED屏)一直没收到,只能再等等了"

-------------------xwj真的以为参加只是为了个淘汰了的LED点阵么??

网友BF:
想要知道思路

以前笔试的时候碰到这样的题
不过稍微简单些  结果想了很久也没有做出来
这次想写   还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好

楼主:
呵呵,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晚点一定做详细讲解!

呵呵^_^

网友BG:
菜鸟一个,关注中!

网友BH:
结果呢,关注好久了阿

网友C:
结果呢?点评一下吧

网友BF:
苦等

XWJ大侠
你的答案呢???

网友BI:
学习中

现在也正在学习单片机

网友BJ:
答案又何其重要

答案又何其重要
重要的是我以及象我这样菜鸟级的人
在大侠们的热烈争论中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网友BK:
期望老x的结果,还有老x你的旋转时钟怎么没后文了?

网友BL(2008-01-10):
占个位置先

LS: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编自己的程序,让别人捉摸去吧!
不过这话真的挺伤人的!大冷天儿的,还给人家泼下一盆冰凉冰凉的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