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的P2.0口的结构

楼主(2007-12-04):
请问AT89S51的P2V.0口做为I/0口来使用时,它的结构是一个上拉电阻接到VDD,下面一个NMOS到地;还是上面一个PMOS,下面一个NMOS.如果是前一种的话,请问上拉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A:
上拉电阻。大概10K左右。

网友B:
标准51 IO的内部上拉在40~100K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