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

楼主(2007-12-04):
周期信号脉宽测试仪
1.用8051单片机做简易周期信号脉宽测试仪,要求:
 A:可以测试100μs~2000μs的输入周期信号脉宽值,并在四位LED数码管上.显示周期信号脉宽值
 B:测试精度大于50μs,当脉宽小于100μs或大于2ms,测试显示"E"
 2:画出硬件接线图
3:画出流程编写程序
4:输入程序并调试
5:写出设计总报告
  哪位大侠开导我一下,我们马上要交课程设计了!!谢谢了

网友A:
把信号接到中断上去,触发中断时打开计数器

然后下一个中断时关闭计数器,读值,根据计数器频率,就可以算出脉冲宽度了。

楼主:
单片机探讨

能帮我写下程序吗?

网友B:
呵呵

LZ
不要懒,你可能会认为写程序很复杂,告诉你,就这个程序,即使你以前没碰过单片机,只要今天晚上花一晚时间找本书看看都能写出来

网友C:
自己的作业还是自己完成吧

楼主:
单片机

MOV TMOD,#01H
MOV TH0,#00H
MOV TL0,#00H
LOOP: JNB P3.3,$
      SETB TR0
      MOV 40H,TH0
      MOV 41H,TL0
      MOV DPH,40H
      MOV DPL,41H
      MOVX A, @DPTR
      SUBB A,#64H
      JNC LOOP
      SUBB A,#7DH
      JC LOOP
      CLR C
      MOV A,40H
      RLC A
      MOV 40H,A
      MOV A,41H
      RLC A
      MOV 41H,A
      MOV 42H,#40H
      MOV 43H,#41H
LOOP1: MOV A,42H
       ADDC A,42H
       DA A
       MOV 42H,A
       MOV A,43H
       ADDC A,43H
       DA A
       MOV 43H,A
DJNZ 42H, LOOP1
      MOV A,42H
      ANL A,#0FH
      ORL 44H,A
      MOV 42H,A
      MOV A,42H
      SWAP A
      MOV A,42H
      ANL A,#0FH
      ORL 45H,A
      MOV A,43H
      ANL A,#0FH
      ORL 46H,A
      MOV 43H,A
      MOV A,43H
      SWAP A
      MOV A,43H
      ANL A,#0FH
      ORL 46H,A
      MOV R0,#7BH
LOOP: MOV 7BH,#0EH
      MOV 7CH,#0EH
      MOV 7DH,#0EH
      MOV 7EH,#0EH
      MOVX @DPTR,A
      JB P3.3,$
      CLR TR0
DIR:  MOV R0,#7BH
      MOV R3,#01H
      MOV A,R3
LD0:  MOV DPTR,#8002H
      MOVX @DPTR,A
      MOV DPTR,#8000H
      MOV A,@R0
DIR0: ADD A,#0DH
      MOVC A,@A+PC
DIR1: MOVX @DPTR,A
      ACALL DL
      INC R0
      MOV A,R3
      JB ACC.3,LD1
      RL A
      MOV R3,A
      AJMP LD0
LD1:  RET
DSEG: DB 3FH
      DB 06H
      DB 5BH
      DB 4FH
      DB 66H
      DB 6DH
      DB 7DH
      DB 07H
      DB 7FH
      DB 6FH
      DB 79H
DL:
END
   这段程序对吗,你们帮我看下。跟上面那个题的

网友D:
哎,现在的人啊,,,早干什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