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ht1622液晶驱动?

楼主(2009-05-30):
调试了一天也没点亮,这个片子使用中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A:
用过HT1621

  没用过1622

楼主:
楼上

这个图中的VR 就是可调电阻吧?  我接了20K 的,可VLCD 端的电压怎么不变?

网友B:
应该是命令不对

软件和1621完全兼容,先VDD直接与VLCD相连看看

网友A:
VDD好像是接地的吧

   我找了一下我以前1621的电路,发现我的VDD是接地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屏,我用的屏是段码的,没背光,用不到VLCD

网友C:
先要确定MCU是否和1622通信正确

调节VR,可以调节LCD亮度,与背光无关。

网友B:
建议LZ还是去看手册吧

楼主:
终于点亮了

VLCD 通过可调电阻设置为 3.6V, 另外HT1622的读写时钟周期最小为3微秒左右,要根据不同的单片机指令周期 做出调整,适当延时处理.

网友D(2015-04-24):
大家有需要用到HT1622的可以找我拿货,我Q252477284,13420954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