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应答信号问题

楼主(2009-05-30):
读了些教材关于I2C总线时序的资料,“接收器每接受一个正确的数据字节后,都要在数据线上发送一个应答信号。低电平为确认,高电平为不确认”,比如单片机发送数据给AT24C02,每发送一个数据,应该调用如下程序:CACK: CLR C
SETB SDA
     SETB SCK
    WAIT: MOV C,SDA
    JC WAIT
      CLR SCK
       RET    ,如此编写,调试通过。
后来看了别人编的例子,每次调用如下子程序: CLR   SDA
           SETB  SCL
      CLR   SCL
      RET  ;这就糊涂了,单片机每发一个数据,自己把数据线拉低?低电平信号不是接收器给的吗?
    调试竟然也通过,不明白!

网友A:
应答分主器件应答和从器件应答

主器件写数据后要检查从器件是否正确应答
主器件读数据后,要发送应答信号给从器件的
多字节读完之后,要发送非应答信号给从器件,表示读结束了

网友B:
你看的什么资料

“接收器每接受一个正确的数据字节后,都要在数据线上发送一个应答信号。高电平为确认,低电平为不确认”

*********************
把这个资料扔垃圾桶吧

网友C:
搞反了

是低电平确认,高电平非确认...

楼主:
高低电平确认是我一时写错了,我关心的不是这一点

下面是一段调试成功的源程序。看看它的应答CACK子程序吧,CPU发一个数据就调用CACK,而CACK是把数据线拉低,真奇怪。

SLA       DATA  50H
SUBA      DATA  51H
NUMBYTE   DATA  52H
SDA       BIT   P3.1
SCL       BIT   P3.0
MTD       EQU   30H
MRD       EQU   40H
      ORG    00H
          AJMP  MAIN
          ORG   80H

IWRNBYTE: MOV   R3,NUMBYTE
          LCALL START
      MOV   A,SLA
      LCALL WRBYTE
      LCALL CACK
      MOV   A,SUBA
      LCALL WRBYTE
      LCALL CACK
      MOV   R1,#MTD
WRDA:     MOV   A,@R1
          LCALL WRBYTE
      LCALL CACK
      INC   R1
      DJNZ  R3,WRDA
RETWRN:   LCALL STOP
          RET

IRDNBYTE: MOV   R3,NUMBYTE
          LCALL START
      MOV   A,SLA
      LCALL WRBYTE
      LCALL CACK
      MOV   A,SUBA
      LCALL WRBYTE
      LCALL CACK
      LCALL    START
      MOV   A,SLA
      INC   A
      LCALL WRBYTE
      LCALL CACK
      MOV   R1,#MRD
RON1:     LCALL RDBYTE
          MOV   @R1,A
      MOV    P2,A
      LCALL    DELAY
      DJNZ  R3,SACK
      LCALL MNACK
RETRDN:      LCALL STOP
          RET
SACK:      LCALL MACK
      INC   R1
      SJMP  RON1
START:    SETB  SDA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SDA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NOP
      RET
STOP:     CLR   SDA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NOP
      SETB  SDA
      NOP
      NOP
      NOP
      NOP
      NOP
      RET
MACK:     CLR   SDA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NOP
      NOP
      RET
MNACK:    SETB  SDA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NOP
      NOP
      RET
CACK:     CLR  SDA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CLR   SCL
      NOP
      NOP
      NOP
      RET
WRBYTE:   MOV   R0,#08H
WLP:      RLC   A
          JC    WRI
      SJMP  WRO
WLP1:      DJNZ  R0,WLP
      NOP
      RET
WRI:      SETB  SDA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SJMP  WLP1
WRO:      CLR   SDA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SJMP  WLP1

RDBYTE:   MOV   R0,#08H
RLP:      SETB  SDA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MOV   C,SDA
      MOV   A,R2
      CLR   SCL
      RLC   A
      MOV   R2,A
      NOP
      NOP
      NOP
      DJNZ  R0,RLP
      RET

MAIN:     MOV   R4,#0F0H
          DJNZ  R4,$
      MOV   A,#00H
      MOV   R0,#30H
S1:      MOV   @R0,A
      INC   R0
      INC   A
      CJNE  R0,#40H,S1
      MOV   SLA,#0A0H
      MOV   SUBA,#30H
      MOV   NUMBYTE,#16
      LCALL IWRNBYTE
      NOP
      MOV   SLA,#0A0H
      MOV   SUBA,#30H
      MOV   NUMBYTE,#16
      LCALL IRDNBYTE
      AJMP    MAIN

DELAY:      MOV   R5,#10
D1:      MOV   R6,#200
D2:      MOV   R7,#200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END

程序很长,哪位仁兄给看看,先谢了。

网友D:
谁收数据,谁确认。

不想看你的长篇大论,就上面这一句话,自己检查吧。

网友E:
如果按你说的没什么奇怪的

别人编的例子

单片机每发一个数据,自己把数据线拉低?低电平信号不是接收器给的吗?

那就说明别人程序有问题,相当于根本没检测ACK信号。而之所以不出问题,是应该每次从设备都能正确回应,所以不影响。如果从设备有问题的话,他的代码就够他喝一壶的

网友F:
用其他数据检验方法, 就可不检测ACK信号

网友E:
i2c通信的一大优点就是可靠性

你不遵循协议标准当然可以,不判断ACK,可靠性降低了,数据校验是通信基本要求,不能因为有这个校验就可以偷懒,就像山寨手机一样,还不是可以用

网友G(2012-07-13):
按协议就可以了,汇编现在看起还有点头痛,

网友H:
正确的做法是,主设备发送8个位之后,将SDA设置为输入(高阻状态便于从设备应答),主设备在第9个clk里读取SDA的状态来判断从设备是否给了ACK信号(拉低为正常ACK响应)。一般情况I2C通信不会出错,所以很多代码省略了ACK检测,程序也能正常运行,但稳定性肯定不是最好的

网友I:
那么老的帖子还翻出来?

网友J:
按协议就可以了,汇编现在看起还有点头痛,
引用 网友G:

还是用C看得比较清楚啊!

网友K:
写入1个字节(8位数据)后,检测一次应答

网友L(2013-04-18):
很多人小瞧这个问题 不愿意解答  有必要去中伤别人么  都你们这思想  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