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是否比稳压器更好更稳定?TKS!

楼主(2007-12-05):
(无正文)

网友A:
也不一定啦,看参数而以

UPS 最主要的功能是 市电断电后,能继续工作

网友B:
专用的交流稳压器

一般来说都比普通的UPS好得多

网友C:
得看是高、中、低档啊,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啦

网友D(2011-11-11):
ups电源在线式的ups都具有稳压功能,如果想起到即稳压又供电的效果还是用ups电源比较方便划算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