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宏定义

楼主(2007-12-05):
在宏定义中怎样使用开平方定义,是否可以使用C库的sqrt函数。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如:
#define LUX ((unsigned long)(X*100/10.76))
其中X是某个数的开平方,如3.14,
但我不想计算3.14的开平方是多少,也没有必要计算。。。
X应该怎样表示。。。
请赐教。

网友A:
#define LUX(X) ((unsigned long)(X*100/10.76))

网友B:
好象不行,没有这样的常数表示法...需要调用库,在运行时

楼主:
00都说了不行

看来是没有希望了,只有自己计算了。

网友B:
少量数据还是自己算吧,

数据量大的话可以用excel或者写个小程序生成。

一些比较常用的函数也可以用级数展开法,但是式子编辑以及精度都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