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中断中返回值的问题。

楼主(2007-12-05):
我最近编了一个关于单片机中断中返回值的程序,可是总是出现错误,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啊。部分程序如下:
time0_server_() interrupt 1
 {static time0_server_count;
  uint8 ssw=0,sgw=0;
  time0_server_count++;
  sgw++;
  if(time0_server_count==16)
   {
   time0_server_count=0;
   ssw++;
   if(ssw==6)
      {
        ssw=0;
      }
    }
   TF0=0;
   if(sgw>9)
       {
         sgw=0;
        }

   return ssw;
   return sgw;
 }

网友A:
中断服务程序不允许有返回值

网友B:
你也太没有概念了吧,中断返回值给谁啊。

网友C:
中断又没人调用,返回给谁啊?

你见过你的程序中有xxx=time0_server_();的调用吗?没有吧?那返回给谁?

硬中断服务程序不能有入口参数和返回值,因为没人会调用它,都是硬件触发的

楼主:
我顶

我还是一个新手,望个位大侠多多见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