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cal ROM 和 NOR Flash 是什么意思啊?谢谢!1

楼主(2007-12-05):
请教:
我在书上看到

Local ROM
NOR Flash

问题1:
Local ROM 是不是相当于电脑的 内存条?
NOR Flash 是不是相当于电脑的 硬盘?

问题2:
Local ROM 是什么?
还有别的 ROM 吗?
ROM 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问题3:
NOR Flash 是什么?
还有别的 Flash 吗?
Flash 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re

Local ROM可能指片子自带的flash之类的
Nor Flash,Nand Flash的区别,定义等等你google一下就清楚了
这些基本概念类的问题自己查就行了

网友B:
NOR Flash

NOR Flash: 用NOR技术生产的FLASH。。。
其它的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