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能控制电流的PWM发生器,请教

楼主(2007-12-05):
我要做一个驱动电磁阀的电路
电磁阀一般是电流驱动型的,它的开度和电流的大小是呈线性关系
如果使用单一种类的电磁阀比较好办,多做几次实验,确定最大电流和最小电流的占空比,在此范围内认为是线形的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用此模块来驱动不同型号的电磁阀就不对了
不同型号的电磁阀的电阻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占空比得到的效果会差很多.
能用什么方法做到类似以下的效果:使用类似PWM_Output_Current(int 电流);的函数
该函数的参数是电流,就能自动调节出合适的占空比.
有成熟的电路或者是现成的芯片么,
有现成的芯片的话最好,如果没有,是不是一定要用检测电阻来检测输出的电流,或者是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流?
谢谢

网友A:
电磁阀控制曲线有回滞

直接恒流控制效果比PWM控制速度快,效果好。

网友B:
恒流控制 与 PWM控制 不冲突

PWM 是实现方式,恒流是控制形式,二者可以合二为一。

仅仅是恒流控制则很简单,一个 PI 控制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