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为什么老掉程序呢?

楼主(2007-12-05):
用的是C8051F060,采用充电电池供电。
当电池耗完之后,程序就丢失了,给电池充满电后就再也起不来了。
而正常供电的情形下,从来未见有程序丢失的现象。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各位帮帮忙啊,谢谢噢~~~

网友A:
应该是初始化程序不好~~~

网友B:
请参加12月份的专题讨论。

到专题讨论里把详细情况说说吧。
并参加 社员投票----您所见到的单片机程序丢失的情况,是否使用了低电压监测芯片?

楼主:
大叔能否讲讲怎么个影响法?

初始化程序的哪些操作可能造成如此影响呢,还请大叔进一步点拨啊~~~

网友C:
re

既然你装了电池,肯定是想掉电后想把数据保存到flash里吧。
flash是先擦后写的,可能你电池电压不够,擦到一半或写到一半就停止了。
因为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且保存flash里数据最好离有程序的地方远一点。曾经我扩充以前程序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有些不明白~~~

1.用的是C8051F060,采用充电电池供电。
2.当电池耗完之后,程序就丢失了,给电池充满电后就再也起不来了。
3.而正常供电的情形下,从来未见有程序丢失的现象。

1.充电电池不会也不应该过放电.
  程序最好在过放电前进入休眠状态.
2."程序就丢失了"???
  FLASH被擦除了???还是按复位键后才能继续正常工作???
  来电后关中断后,再应该软件延时一段时间等待系统正常.(特别是有索相环电路)
3.这再次证明了电池供电系统不应该过放电.

网友D:
re

电池供电电压不足,程序运行到一些写flash之类的地方会产生误操作
把你程序里所有擦写flash的地方都注掉再试试,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E:
请问怎么来增强软件的抗干扰性啊?除了看门狗外

网友F:
ls的问题太大

   节约用电,利国利民。呵呵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