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用C8051F内部看门狗和外部看门狗芯片效果一样吗

楼主(2007-12-05):
如题,以前我一直用MAX706做看门狗,虽然片内有看门狗,但是一直没有用过。请教大家用C8051F内部看门狗和外部看门狗芯片(如MAX706)效果一样吗?我指的是对程序的稳定性,而不考虑具体实现方法(嘿嘿,因为这样的问题实在是讨论太多了)。
总感觉它在片内,不像706一样那么的直观。

楼主:
晕!刚看了看手册24M晶振居然超时时间32ms

我用的是22.1184M的,以前用706是定时中断置1,主程序清零来喂狗的,超时时间为1.6s。
那么现在呢?喂狗只是置位寄存器呀,而且这个时间太少了,主程序不太好估算时间呀。怎么样能使定时期和主程序结合呢?
照我的思路算必须是主程序喂狗指令必须满足:1*32ms<喂狗时间<2*32ms,而中间时候定时期喂一次。
晕!这个也太难算了吧?而且我程序的系统分频也是需要按键设置,所以是不确定的。

网友A:
re

软件的肯定没有硬件的可靠

网友B:
当然不一样的.

如果一样的话那外部的狗不是卖不出去了啊.

网友C:
C8051也硬狗来的

网友D:
re

可以通过软件实现主程序和中断程序配合起来,只是CPU较硬件狗负荷比较重。
不明白ayb_ice这句话“C8051也硬狗来的”什么意思,

网友E:
早期单片机内部的狗是软的

再早不记得了,但是曾经很流行的8098里面的狗是软的,就一个定时器,程序失效了这定时器也不可靠,还不如自己用定时器做一个。后来真正的单片机时代(at89c55wd)也开始用狗了,那也是软的。
据说90年代中后期出来的单片机(好像以PIC为首)都开始内置硬狗了,据说可靠性很高。
不过我一直还是喜欢用外部独立的硬件狗。

网友A:
re

用外狗的好处还有加上低电压检测,防止程序在cpu电压过低时运作不正常

网友F(2011-08-01):
外狗  内狗

网友G:
在芯片死锁的时候,表现不一样。
不过结果都一样,呵呵;P

网友F:
10# mcuisp 你C8051F的手持烧录器贵不

网友G:
不贵呀,呵呵。
烧录批量超过2k的就可以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