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并行转串行的问题

楼主(2009-06-01):
假如从P0口采集到并行数据,通过P1.0串行输出

我是这样做的:
把P0口采集到的数据,赋给P1口,再通过一个右移语句,把P1口的数据
依次右移一位,刚好可以从P1.0口接收到串行数据。没有用别的外围器件。

我用示波器观察P1.0口的波形,跟输入的并行数据可以对上,
可是波形不是方波,有点像是锯齿波。

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

注:我在新手区发了,可是没人回答,所以就来这里在问问
    请斑竹大人谅解。喜欢程序匠人的《匠人手机》^-^

网友A:
这马屁拍的。。。。。

网友B:
移的速度太快了吧,硬件速度跟不上

楼主:
加了延时程序,

延时时间足够了,一直搞不清为什么,是不是跟P口内部结构有关系

网友C:
与P1。0的外围有关没

楼主:
没接外围

外围没有任何器件,直接把P1.0引脚引到示波器上
源代码如下: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nput_Data;

void delay(uint i)
{
    uint m,n;
      for(m=0;m<i;m++)
      for(n=0;n<125;n++);
}

void txd(uchar getdata)

      uint i;
      for(i=0;i<8;i++)
    {
      P1=0xff;
       P1=getdata;
     delay(200);
      getdata=getdata>>1;
     }
}

void main()
{
    while(1)
    {
    P0=0xff;
    Input_Data=P0;
    txd(Input_Data);
    }
}
=====================================================

网友B:
如果你是新手,可能示波器没有用好

示波器上有标准信号参考的,你先量一量这个参考信号,把示波器的设置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