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陀螺仪算法的吗?

楼主(2009-06-01):
  航模飞机上用的,当有外力使飞机旋转的时候,需要通过陀螺仪检查后
,迅速将其稳定.现在做出来的效果,总是在中的晃动.无法稳定下来.与PID
调节是否有区别?
  在调整的时候,若响应过快,则晃动,过慢,需要很久才能稳定下来.各位
谈谈自己的算法.

网友A:
这只能说明你的PID参数不合理把

网友B:
运放+阻容就够了,加"数字"PID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C:
哈哈

这个玩意可不是那么好整的

网友D:
加适当的预测算法是有必要的

但PID却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

比如说:你至少得知道自己的偏差...

网友E:
偏差如果是慢慢积累起来的怎么办?

网友D:
就是啊,因为陀螺仪只输出微分信号,所以要先积分才行

那就不是简单的PID算法了。

网友F:
有锁尾和不锁尾的陀螺仪.

还见过有人不用陀螺仪,自己控制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