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具温度测量方法-传感器选型

楼主(2009-06-01):
HELLO,诸位:
    公司有个项目要测量照明灯具的温度,以便进行高温保护,灯具+环境温度在10-100摄氏度,想选用一个单片机再加上数值温度传感器(安装在灯具的金属壳上),如DS18B20。这样可行吗?请同志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我看NTC更适合

网友B:
DS18B20太贵

直接用NTC电阻分压检测温度就好了,外围简单,内部RC,价格便宜,联系我.

网友C:
数字传感器温度范围估计达不到,理想的还是NTC

网友D:
不知道楼上有没有考虑干扰问题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5楼: 数字传感器温度范围估计达不到,理想的还是NTC

==================================================
不知道楼上有没有考虑干扰问题?比如传导干扰问题。

网友E:
根据测量精度要求选择传感器

网友C:
交流感应信号虑掉是很轻松的

楼主:
MCU与NTC/PTC间最大可以有多远的距离?

网友A:
MS车灯或舞台用灯的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