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虾看一看我这张图有没有毛病,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2-06):
参考CH451手册上给出的典型电路即可

此外,串行口最好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B:
如果不是在电源的最初输入点

   两个470uf的电容就不要了,104用一个就好
   按键公共线如此画不妥。
   按键的设计与数码管重用好像也不妥。(我没资料,你再看下资料吧)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楼主:
请各位给我看看这张图有没有毛病,谢谢了!

三极管开关电路
不知对不对,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C:
楼上的图,很“牛”

网友D:
要加个限流电阻吧

楼主:
请赐教

我图中的TS1~TS4为何压降挺大,潜不到零位?是不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E:
应加限流呀

应在每个三极管的集电极串一支电阻限流

楼主(2008-01-07):
谢谢各位大哥,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