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两个外部中断不同时发生,怎么得到这两个中断之间的

楼主(2009-06-02):
(无正文)

网友:
要看你的时间长度和精度要求了

网友A:
嘿嘿

第一次中断: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时(打开定时中断,结合软件计数,可以计很长时间);
第二次中断:关闭定时器,取计时值.

网友B:
有些定时器有捕获功能,哪就更好了。

楼主:
??

 我的定时时间大概在2分钟之内,精度达到ms级就可以了
xhtxzxw 说的能计时很长时间是什么意思?能计时1分钟吗?
computer00 说的“有些定时器有捕获功能”是什么意思?比如DSP的定时器吗?

网友A:
嘿嘿

计时理论上可以任意长度吧?
比如你的定时器每50ms中断一次,定义一个全局的长整型量并且初始化为0,每中断一次让这个长整型量增1,你到时候看看这个长整型量的值(有多少个50ms),再考虑一下定时器THx/TLx有多少(注意它是增量计数,而且一般有初始值),0.1ms的精度是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C:
要定时肯定是定时器了

网友D:
用2812里面的cap功能好像就可以实现了

另外一种方法,如果硬件有cpld或者fpga之类的话就可以人为做一个程序,很简单的

网友B:
精度只要ms级,那可以开一个1ms的定时器中断,

在中断中查询IO口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