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6-02):
本来要测试一个板子,
将电源调到需要的6V后,
接上板子,不知道为什么电源电压显示的却是6V,电流却异常的大。。。
断开板子和电源的连接,给电源重新上电后电压正常

会不会是哪里短路啊?还是别的问题?
我现在正在测,希望有过类似经历的前辈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heihei

电流多大?

楼主:
现在又正常了。。。

我测试了半天,然后接上电源又正常了。。。

回答楼上的问题:正常后的电流为300多mA,刚才不正常的时候电流为800mA

这种事最恶心了

网友B:
有可能是芯片闩锁引起的,如果有IO口比电源电压还高,就可

楼主:
哇。。。圈圈居然回复我的帖子了

很荣幸啊,呵呵~~~~

你说的这个俺不太理解,sorry啊

网友C:
芯片闩锁效应---书上有介绍的

建议仔细看看书

网友D:
板上有些啥?

网友E:
电容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