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1MHZ的调频信号,应该用什么IC比较好呀?TKS

楼主(2007-12-06):
(无正文)

网友A:
你应该先说说你这个信号的强度,需要放大到什么强度

还有调频带宽等等。

楼主:
带宽在50KHZ左右,输入在毫伏级别的!

楼主:
2楼的兄弟该怎么设计电路呀,最好有IC,稳定的!

网友A:
LZ好像是在搞光通讯的接收部分

这种信号最好用三极管做选频放大,简单有效。

如果需要解调调频信号的话,可以考虑用摩托罗拉的mc3357,3359,3361等等。

网友B:
用分立元件或高速运算放大器

仅仅是放大的话,也就只能这么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