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给个51烧写器的电路

楼主(2007-12-07):
我是个51单片机初学者……因为穷
所以想自己做个51的烧写器……可否提供个电路
双龙下载的烧写器的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A:
到网上找找去

网友B:
强烈推荐到淘宝上去搜索,很便宜的

自己做,电路板呢?手工画?不美观,另外,除非你有现成的材料,可以自己做.我上月就在网络上购买了1个简单的编程器,算上快递费用不到50元,计算一下,如果自己做的话,省不了几个钱:1个40芯和1个20芯的带扳手的插座多少钱?USB插口好象还不怎么好买.绘制印刷板需要多少时间?仔细计算一下,俺虽然也属于穷人,但,仍然认为买现成的合适.另外,STC公司的简易编程器,好象可以免费索取呀不过,好象只可以编写STC公司的MPU,市场上好象不多,个人认为不论是买还是自己做还是选择适合2051,89C51,52,89S51,52的那种随处可见的MPU专用的小编程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