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奔和os其实没啥可争的

楼主(2007-12-07):
裸奔适合小系统,比如,xinlinx的有一款小软核,才2k程序空间,
怎么跑os?厂家连C都不提供,只能用汇编。这种结构的cpu有点是
占用硬件资源少。资源就是钱啊。

比如最新的酷睿或者K10之类的,你裸奔个网络游戏试试!

所以呀,微小系统,对资源及其严格要求的裸奔;大系统,资源随便用的肯定用OS。

项目要求是第一位的,确定了要求,才能确定软件,确定了软件才能确定系统结构,最后才能确定硬件!

不要为了裸奔而裸奔,也不能为了os而OS。凡是不能走极端。
中庸之道.

网友A:
这其实也是话外题了

那位被拍得满头烂额 的仁兄,应该想表达的是 在一个MCU能支持OS 和 裸奔的情况下,用OS比裸奔好吧~~~~

网友B:
呵呵,可是它的例题刚好是裸奔比OS更好:-)

网友C:
两个比喻:

两个比喻:
1、在技术装备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士兵在徒手和简单装备下的战术训练还有没有意义。
2、正规军?特种兵?还是游侠?

网友D:
哈哈,实际情况实际应付~~~所以啥都得准备,到时才能应付

网友E:
我觉得老王这话说的就有些极端的意味

有些情况下是在两头的临界状态中间的
比如说资源比较多,可以跑OS,但是又不是太多;软件裸奔又不太容易,跑OS的话,资源又不是太宽裕,现成的OS还要多加斟酌的定制,那到底怎么办好了?
哈哈
是不是有点扯淡了?
这种情况我没玩过,哈哈

楼主:
你这种情况,看我说的最后几句

取决于你的水平,项目的需要。赚钱是第一位的。

网友F:
个人认为中高端的8位机都比较适合跑OS,

同时适合OS和裸奔的情况是相当多的.

网友G: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合适自己水平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H:
设计需要严谨的治学风格,而有无OS确实不同,就任务来说区

如果你的嵌入式裸奔能写到线程调度,那我出的题目就很容易解决了。毕竟代码都是人写的,你要写个嵌入式多任务调度的程序代码,那我没话说,但问题是有多少人又精力能力去做. 项目的时间进度你总还是要考虑的是吧..  但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单线程状态机化,我告诉你,那个问题很难处理好! 而且系统以后增加什么任务,将导致系统复杂度大大增加,而且可能还需要重新分析划分系统状态。

其实我一开始就直接说明了两者根本区别:
单线程状态机无论怎么做,都需要在退出某种状态后,方有机会去处理事件。而多线程,在事件发生后,系统就立刻进行线程调度以决定是否对该该事件进行处理。 两者差别在于实时性。 你那样的才真正是弱实时,因为你不允许在执行完当前状态前去处理事件,而这个时间的花费是不确定的。这就是两者根本区别.

网友H:
我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上面那段话的

网友I:
ls如何评价WINDOW3.1?

“单线程状态机无论怎么做,都需要在退出某种状态后,方有机会去处理事件”在采取实时层次转换后,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多线程,在事件发生后,系统就立刻进行线程调度以决定是否对该该事件进行处理”在同步任务时是非常容易出BUG的。

俺不知道LS是否能真正理解这些。

网友J:
to圆圈

呵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把任务切的够细,那么响应时间可能小于上下文保存,调度,恢复的时间。当然这只有在很简单系统中。

网友I:
LINUX写的程序和俺的嵌入式裸奔比较

LINUX写的程序才是系统复杂度大大增加。
嵌入式裸奔以极其可靠、极其兼容、高度扩展(产品范围)胜出。
俺做的嵌入式裸奔支持几十种语言界面,可以随意调整窗口特性。

这些只是项目规划和设计策略,和OS特性没关系。

网友C:
抢占是目的还是手段?

抢占调度可以满足优先级最高任务的响应时间,较低优先级的就听天由命了。
更何况还有那么多不支持抢占的OS,又如何保证响应时间?

网友I:
产品中最大量的是非实时处理

特别在有GUI的系统中,LS强调OS对实时的支持,俺个人认为是用一片树叶代替整个天空了。

网友H:
农民

同步在操作系统里自然还有同步的方法,信号 消息 互坼等都是用来任务同步的,所以所长过滤了~~~

13楼的,我想请问,你的这种方法好吗? 整个系统的任务为了其中某个任务最小响应时间而全部切割细分成N个状态,那万一系统以后增加了一个任务,而刚好该任务最小响应时间比原系统任务最小响应时间都小,而且这个任务很重要,那你是否准备把整个系统推翻重新将任务分片切割以满足最小时延要求? 还有,上下文调度恢复的时间并不是每时刻都作的,只有在任务发生切换时才做的,这样的设计效率比你将系统所有任务切片分割,用状态机控制效率反而高啊...

网友I:
你还是在用OS方式在想问题

“整个系统的任务为了其中某个任务最小响应时间而全部切割细分成N个状态,那万一系统以后增加了一个任务,而刚好该任务最小响应时间比原系统任务最小响应时间都小,而且这个任务很重要,那你是否准备把整个系统推翻重新将任务分片切割以满足最小时延要求? 还有,上下文调度恢复的时间并不是每时刻都作的,只有在任务发生切换时才做的”

状态,你可以再加一百种没问题,但这是一个模块中的事情。你这是说的N个模块N种状态。
也不存在“该任务最小响应时间比原系统任务最小响应时间都小”,如果说有,早已经属于弱实时处理的层次,这不是OS的思维。

网友H:
|||

15楼
任何操作系统都有任务调度功能的,只不过是否是实时抢占的而已。对于linux,任何任务在时间片到来时,都可以被系统检测是否相应,而没有操作系统的,只能通过状态机的任务切割来实现,而在这些任务里处理,你根本很难控制每个任务延迟时间... 也就是说,当系统处理某个任务的时候,来个一个更高级的响应要求,对于状态机来说,他不能及时对该事件作完整的处理,它需要把当前的事情(任务)做完了,他才能退出来处理那个事件~   但操作系统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I:
搞过大系统的都知道

“同步在操作系统里自然还有同步的方法,信号 消息 互坼等都是用来任务同步的”是个双刃剑,非常容易伤着自己,即使是很高的高手。
和动态内存一样的双刃剑.

网友I:
任务的状态化,是实现真正的事件驱动的必走之路。

网友I:
就是在PC上,MS也不建议多开线程

就是因为“同步协调”这个双刃剑,为什么到了嵌入式OS中就要大开其道?

网友H:
“状态,你可以再加一百种没问题,但这是一个模块中的事情。你这是说的N个模块N种状态。
也不存在“该任务最小响应时间比原系统任务最小响应时间都小”,如果说有,早已经属于弱实时处理的层次,这不是OS的思维。”

首先,你不认为这样的增加状态,把代码切割成N块会很好吗?? 而且你到时候怎么把握那些时间,读写文件,读写usb,大数据量处理,协议处理,处理这些内容的时候,你如何把握得去切割他们...

不是什么弱实时,打比方,以前的系统,任务最小响应要求是5微妙,执行时间2微妙,你的系统任务切割肯定要考虑这个时间量的对吗?  最后,系统设计好了。可后来增加了个需求,把某部分以前没用的硬件用起来了,他的要求是响应时间1微妙,执行时间1微妙,那以前你按照5,2切割的任务状态是否就不满足现在的需求了阿? 你是否需要调整代码?  可在实时操作系统里,做这些几乎不需要考虑更改那么多的东西...

网友H:
22楼

我们的一个产品,线程可以开到四五十个,而且还算不上是个大系统..

网友B:
呵呵,感觉圆圈是钻进自己的圆圈里了:-)

网友J:
to圆圈

呵呵,这种方法不好,但有时是不得已的选择。硬件允许当然用os。
另,由于所长这个结构没啥抢占的,所以任务同步反倒是小问题。

to所长,你咋不强调实时性了?

网友I:
缓冲,使用缓冲,这在所有OS、非OS都存在的。

PC上写磁盘、数据库管理。协议处理,全是缓冲。
“以前的系统,任务最小响应要求是5微妙,执行时间2微妙”是MCU强实时处理,是用中断,而且还是最高等级中断。

弱实时一般5MS中断,你只要申请注册,就可以被调用,N个弱实时处理都可以被处理。

网友I:
gouki_s你举例说说哪些任务是需要实时处理的?

网友I:
俺再找个嵌入式裸奔中使用自制嵌入式数据库的例子

网友H:
|||

我知道会用缓冲,但有些时候是不允许你将系统数据先缓冲再容后处理的~~

26楼,你这样说就对了。我在这里讨论,并不是争论谁的输赢,我只是想说明,有OS和没有OS确实不一样,而且我也分析了没有OS的设计模式特点,也可以认为是弱点,这个设计者自己做产品前需要认真考虑权衡。 没错,有oS会对资源有限定,所以彼此都有优缺点~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万能的~  os也是有他独有特点的~

网友H:
28楼

工控行业 军工产品 医疗器械等等~  其实这样的应用需求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J:
to所长,我是菜鸟

操作系统有句话,永远不要去假设处理器的速度

网友B:
特别是这个要求:

“他的要求是响应时间1微妙,执行时间1微妙”
你觉得还是OS的范畴吗?
还是弱实时系统吗?

这时这一部分代码还不应该特别处理,还不应该裸奔解决吗?

所长前面说了:你还是用的OS的思维方式,没有去分析系统的强弱实时层次...

其实硬件的中断、优先级才是最高层次的强实时的OS,而区分系统层次 和 采用软件OS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把弱实时的需求降低,以便让出更多的资源来保证强实时(中断程序)的可靠运行、激活。

区分系统实时层次、采用裸奔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断占用的时间最短,从而让任何最短的请求都不遗漏。

如果谁都有特权,那就等于谁都没有特权,明白吗?

一味推崇OS的,恰恰没理解到这一点哦。

不用急着说服谁,自己先去想想吧。

网友H:
27楼

在有OS的系统里,也是有中断的,而且有些东西也可以放中断里处理,这方面两者没有区别的,彼此都能做都能达到要求~  比较这个比较不出彼此差别的~

网友I:
LS:这就需要处理层次的转换了

比如:TCP/IP数据被强实时的中断接收,存放在接收缓冲队列中,因为是协议,所以在需要的数据外壳包含着大量的封装代码,如果不及时解析处理,在MCU中会造成缓冲区的溢出。这时候,弱实时层的中断处理(一般5MS)开始起作用,将协议转为数据量极其小的真实数据或事件,通过消息队列或另外的缓冲区向非实时模块传递。

网友I:
俺就是做医疗设备的

网友I:
嵌入式裸奔处理圆圈这样的问题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为概念极其清晰,处理手段分明,大小MCU通吃。

网友H:
33楼

很多处理器上的很多实时操作系统能达到那个指标要求~

你也不要钻那个点,那如果是响应时间1毫秒,执行时间100微妙呢,再多加几个类似任务呢,若再加个响应时间500微妙,执行时间200微妙的呢? 还有其他响应时间50~100毫秒,执行时间50~100毫秒的呢?

网友I:
嵌入式裸奔也符合MCU的中断特性

高中低三个层次,对应着高等级中断、低等级中断、主循环。倒是OS,想提升哪个优先级别就提升哪个,一点也没规则,全靠自己掌握。

网友C:
19楼

1、复杂系统中,OS也不能保证响应时间,大家都在尽力而为。例如抢占调度下,一个最高优先级任务的响应时间是:所有可能同时发生的中断的处理时间+任务上下文切换时间;但是因为驱动层的隔离,你可能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个中断源。
2。有些任务间确实具有明确的优先级高低。但很多时候这个优先级是想像出来的,并不具有天然的含义。结果往往是,大家还是顺序执行,你做完了我做。
3。谁也没有否认OS的价值。但如果离开OS就连较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才真是被误导了。

网友I:
MCU最合适的还是 嵌入式裸奔

但 嵌入式裸奔 太难了点,初学者选择OS也完全可以理解。
俺以前说过“MCU高手不用OS”,现在还是有效。

网友I:
俺提过一个嵌入式裸奔中重要的概念

主循环层次处理的时间模糊性,可丢失特性。
比如要求LED 0.5S闪烁一次,没比较做到很精确,需要发挥模糊特性:0.45-0.55S都可以,类似模糊控制原理(呵呵,假的)。

网友B:
呵呵,裸奔就好比庖丁解牛,OS可就好比自动切肉机了

前者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处理手段,能够处理任何的硬骨头,但要求技术高超,非常而且费神;

后者就简单了,把肉直接扔进去就行了,一般情况下都可以把肉切的比庖丁的都好,但是碰到“要求是响应时间1微妙,执行时间1微妙”这样的硬骨头...那还是的优庖丁解决:-)
而且,切肉机对肉也是有要求的,你要是把头猪直接扔进去...出来的肉只怕没人敢吃了吧?

谁都知道Windows下要实现个1uS的精确延时多么的难,难道圆圈你没听说过吗?
竟然还举出这样的例子,这不是给反方增加论据吗?

呵呵^_^

网友H:
哎...

农民,我也不想说什么,只不过你的那种做法,我以前单片机上也做过的~ 其实要想做那种模式,上手并不难~  了解状态机,熟悉软件系统分析,模块拆分的,很快能上手做~  不过我做单片的时候,也确实从来没用过os,因为根本没必要浪费那个资源~  但其他地方就不一样了~

网友H:
43楼

我吐下先~~  拜托能不能不要把自己看太高~~

网友I:
只要不是很大的系统,只一两个人做的

用嵌入式裸奔是比较好的,不管8位还是ARM9

但如果需要多人协作,并支持外部未知设备的,还是OS好,这点OS表现非常优秀,规则大家都遵守。

个人看法。

网友J:
to dld2

1、复杂系统中,OS也不能保证响应时间,大家都在尽力而为。例如抢占调度下,一个最高优先级任务的响应时间是:所有可能同时发生的中断的处理时间+任务上下文切换时间;但是因为驱动层的隔离,你可能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个中断源。
//////////////////////////
这条不敢苟同。
区别也就是在立即调度还是等当前任务放弃cpu后再调度,至于多个中断源啥的,裸不裸奔没啥区别。

网友H:
赫赫

这和多人是否协作没有关系~  关键看产品,看产品的复杂度指标要求资源配置进度等等...

网友B:
啊?难道你吃了那样的猪肉?自己吐的自己去收拾...

说来说去其实论点很简单:

所长说的是裸奔区别对待实时要求,概念清晰,处理手段分明,大小MCU通吃。
圆圈说的是OS万能,实时性胜过裸奔,开发比裸奔简单
我的观点是说实时性OS永远不可能胜过裸奔,说应用则要各取所需

牛头不对马嘴,更不想变成人生攻击,懒得说了。

你们爱争的就继续争吧...

网友C:
47楼

圆圈强调:在没有OS时,“很难控制每个任务延迟时间”。
我的意思是,使用OS在稍复杂一点的情况,要分析每个任务的响应时间,都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最高级任务还好分析,最低级任务不管它,中间那些呢?所以,大家都在尽力而为。

网友J:
50楼

圆圈强调:在没有OS时,“很难控制每个任务延迟时间”。
我的意思是,使用OS在稍复杂一点的情况,要分析每个任务的响应时间,都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最高级任务还好分析,最低级任务不管它,中间那些呢?所以,大家都在尽力而为。
//////////////////////////////////
讨论嘛,大家平心静气
圆圈这句话也没啥错。当然你也没啥错。
所长大人那个裸奔结构,任务最大延迟==分割的最长一块代码执行时间,这还是在有优先级的情况下。如果不分优先级,那么最大任务延迟==其他所有任务最长代码段总和

网友I:
gouki_s想的不对,还没转过弯

网友I:
分割任务,以WINDOW为首

做个WINDOW程序的都知道,一个MOUSE点击、一次KEY动作就是一个函数,说白了就是一个状态发生变化,一个事件产生了。如果你想象的OS线程来写程序,肯定是傻傻的等待。嵌入式裸奔分成稳定的状态来表达事件的需要,才是符合程序设计的世界观。

分割不是乱来的,是状态改变的需求。如果只在状态改变时执行有效代码,那么状态没改变的那些任务可以出让大量的时间给改变中的任务。

嵌入式裸奔从宏观上看,是一个巨大的平均器,将处理事件平均化,谁冒泡就敲谁。

网友K:
强烈支持 农民讲习所

对于资源稀缺的 mcu, 半裸(嵌入式裸奔)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或者说 架构。

网友L:
唉,所长都绕回来了

引用 网友I: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6楼: 只要不是很大的系统,只一两个人做的

用嵌入式裸奔是比较好的,不管8位还是ARM9

但如果需要多人协作,并支持外部未知设备的,还是OS好,这点OS表现非常优秀,规则大家都遵守。

个人看法。
 =======================
记得所长说过裸奔过200w行的程序,不知道这100w行是多少人合作的。

记不清楚了是不是200w行,记错了还忘谅解。

网友M:
哈哈~~~IceAge俺的老师~~~半裸(嵌入式裸奔)

看大家争得热火朝天的...俺不参与...

至于如何裸,是半裸,全裸,黑裸还是色裸,大家自己都有自己的裸的体验~~~

至于要统一裸的标准,估计很难~~~

网友B:
呵呵,要统一裸的标准,估计很难~~要做到Hotpower那样赤裸裸更

...

网友L:
所长厉害啊

另外回楼主
你把它当作争论也好,讨论也好。
在这里能够学到新知识新方法才有意义。
在讨论中学习。。。。

网友M:
哈哈~~~俺在PC上喜欢回调,再MCU上就"赤裸裸"

感觉所长的嵌入式裸奔还嫌穿得多~~~要"裸"就裸个"透"~~~

网友I:
俺裸奔穿的比hotpower多,是因为

俺想实现MCU设计标准库化工具化,解放广大的贫下中农。目标远大。

网友M:
是呀~~~扶贫也是需要代价的~~~回调应该比切换更裸些~~~

而且回调"穿"和"脱"都更方便些~~~

网友L:
还是比较怀疑所长

在一年内写出200w行程序。

一年的工作时间算300天的话,一天要写6000多行程序,什么天才也不行啊。

网友M:
楼上肯定是搞统计学的~~~

网友I:
确切统计:40W

网友N:
40万行都是手写的吗?用了多少时间?

..

网友I:
手写的

以前有很多类似设计,只是移植到2410上,另外还设计了一个PC资源管理程序,这个花了三个月。前后一年。

网友O:
所长:你是我的偶像!

呵呵.我是菜鸟!
   但是二姨里面很多高手都是我的偶像.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用用OS
一直都在裸奔.
    近来的论坛把我已经搞晕了.

网友P:
最近这个话题讨论来讨论去,感觉是越来越乱呵

个人的感觉是初学者,先学“裸奔”,对MCU编程了解的比较深入了再上OS。
对于先学习下,想找份好工作的人,建议两个方式都要会,并且都要精通才行,尤其是上了OS很容易迷惑人,一些底层的东西被封装起来,如果拿来别人移植好的平台就用,可能许多东西就不会考虑到,最经典的就是听我同学说过他的一个同事做数据库编程,居然认为执行数据库操作是0时间。

网友Q:
其实os只是把一部分合适的程序结构封装起来,

裸奔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小巧的,未封装的,专用的os,如果想把MCU设计标准库化,工具化,最后提供给客户的可能是个lib,但是如果加上一定的调度思想,其实也就是提供了一个os,各位高手没有必要急着和os划清界线。至于高手提到的谁冒泡就敲谁,本质上也是一个callback的思想,就是不要把自己写的程序当作主线,而是把系统的需求当作主线。这样无论怎么划分程序结构模块都不会觉得支领破碎了。总之,优美的程序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优秀的编程思想。理论化的编程思想就是os,而经验化的编程思想就是优美的裸奔。而能够提炼其中微妙的可以称之为师,而可以完美实现之的可以称之为匠了……

网友R:
LS说的好

楼主:
us级相应,只能是中断

关于US级相应时间,
用os提供的中断或者裸奔的中断都能解决。

复杂项目用os的最高等级中断,但是,达到目标可能比较困难,需要对该
os彻底了解,自由修改的程度。这个项目的价格很高才值得做。

简单项目用裸奔,则很容易解决--所有的硬件资源你都掌握中,冲突好解决。
甚至把不合适的硬件替换掉都可能。

us以下的相应时间不单纯是软件的问题了,应该硬件配合,甚至用fpga的
硬件逻辑实现。

ms级相应时间,linux2.6内核就能做到。win俺不懂,不知道。另外,恐怕ecos,ucos之类的小系统也没问题。

用不用裸奔,具体看项目,就是看值不值。没有做不到,只要给足够的钱。

网友S:
倒!不争了!有本事连0S都自己来写!

这是个矛盾,微型机讲求通用,单片机择重专用,二者有逐渐靠拢的趋势
   要用辩证法去看待这个问题,再通用的系统做具体任务的时候的都是专用的
  例如我此刻的计算机此刻就是一部打字机,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协调的!就像两把扳手,做具体的事好用慎手肯定是死扳手用起安逸,但要翻修家用机电设备,可能一把活扳手方便性通用性就好了!

网友T:
裸奔有理,OS无罪!

裸奔有理,OS无罪!
喜欢裸奔的裸奔,裸出自己的特色,要象所长那样期望大家裸奔的一个模式,一看就是一个单位的就不容易实现了,工作量大啊!
在目前做8位机的系统里还没有遇到非要上OS不可解决的事情,甚至连用OS一定方便过自己裸奔的情况也没有。
解决问题,做出产品是最终考虑,手法各异,目的一致!

网友U:
又得出一个结论:OS是一种技术,裸奔是一门艺术~

网友V:
确实没啥好争的

网友W:
不用OS,俺也能实现多任务切换。算是个“开裆裤”吧

#include<setjump.h>
jmp_buf jumper0,jumper1,jumper2,jumper3;
void Task0()
{
    static int n=0;
    if(setjmp(jumper0)>0)
    {
        while(1)
        {
             if(setjmp(jumper0)==0) longjump(jumper1,1);  //任务切换
             n++;   //一段任务代码
             if(setjmp(jumper0)==0) longjump(jumper1,1);  //任务切换
             n++;   //一段任务代码
        }
    }

}
void Task1()
{
    static int n=0;
    if(setjmp(jumper1)>0)
    {
        while(1)
        {
             if(setjmp(jumper1)==0) longjump(jumper2,1);
             n++;
             if(setjmp(jumper1)==0) longjump(jumper2,1);
             n++;
        }
    }

}
void Task2()
{
    static int n=0;
    if(setjmp(jumper2)>0)
    {
        while(1)
        {
             if(setjmp(jumper2)==0) longjump(jumper3,1);
             n++;
             if(setjmp(jumper2)==0) longjump(jumper3,1);
             n++;
        }
    }

}
void Task3()
{
    static int n=0;
    if(setjmp(jumper3)>0)
    {
        while(1)
        {
             if(setjmp(jumper3)==0) longjump(jumper0,1);
             n++;
             if(setjmp(jumper3)==0) longjump(jumper0,1);
             n++;
        }
    }

}
void InitTask()
{
    Task0();
    Task1();
    Task2();
    Task3();
}
main()
{
    InitTask();
    longjmp(jumper0,1)
}

//以上代码在keil c中调试通过
//非占先式任务切换
//任务内变量必须是静态的,子程序不用
//任务内不要用寄存器变量

网友X:
楼上这个结构不错,不知实际项目用过吗?

有个例程学习下更好

网友W:
实际使用的是它的汇编版本

   原理都一样

网友:
#include ?

#setjump.h 具体是?

网友C:
77楼很有意思

关键是longjump的实现。
有变成OS的苗头。

网友R:
用longjump的我也试验过,

用longjump的我也试验过,但并不好用,比如兼容性不好,同样的程序,换个CPU又不行了.因为各个CPU实现的不一样.在一个子程序内跳转还可以,如果跨越子程序,基本很危险.
所以77楼的后面也说有不少限制.
在网络上找找,有不少用longjmp做任务切换的例子.

网友J:
setjmp,longjmp

自动放弃cpu, 协作式os.

不过要小心局部变量。
把每个任务的sp分开

网友W:
哈哈,盯着俺的开裆裤干吗?

    longjmp是c的标准函数,它本身就是为线程跳转用的。子程序内跳转用goto就行了。
    后面的限制是由于c51内存分配机制决定的。在pc上就没有以上限制。

网友J:
我是菜鸟

如果任务调用子程序,子程序能直接跳到别的任务吗?还是子程序也要一个jmp_buf?

网友W:
to:gouki_s

    如果要在多任务切换,不要在子程序里面用噢。
    如果不是做多任务切换,整个程序用一个jmp_buf. 可以随意跳转。我回答的对么?

    其实看得出,你才是高手

    其实我贴它的用意是,不用OS也可以完成多任务切换。我用的是汇编版本,汇编版本在子程序里也是可以的。其实俺压根也没把这看成OS,也就是一件紧身衣。

网友C:
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老妖啊

网友Y:
无所谓好坏

不过要是你有丰富的资源,OS在你的系统里面的开销可以忽略,那不用OS是不是有点傻,而且还会带来太多的不方便

网友W:
哈哈

    如果一个操作系统做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完善,资源巨多,以至于您只需要点几下鼠标就可以完成一个产品。您认为您还有饭吃么?您的饭都给OS吃了?除非您遇到了一位宽厚的老板。

    做设计的最主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东西,您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就几行程序代码么?你会,大家都会。

    当然俺说这番话也不是绝对不用别人的东西,而是说要尽可能多的作出些自己的东西。

    说到不方便,呵呵,那个操作系统不是框框套框框。俺不相信,您不看几本厚厚的书,就会用OS.

    俺比较同意搂住的意思。不要为OS而OS.“我死”这个词不怎么吉利。即便“我死”也要死的有价值,有必要。

楼主:
不要为0s而os,也不要为裸奔而裸奔

网友W:
搂主:您认为我是在裸奔么?

    求您给个结论:俺是在裸奔还是在OS

网友Z:
适合的才是好的

楼主:
上床就得裸,出门别忘了穿衣服 hehehh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