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晶振波形

楼主(2009-06-03):
(无正文)

网友A:
示波器探头要打在X10档,并且要接在输出脚上。

如果还死,可以考虑在示波器探头上串1M电阻后再测。

楼主:
谢谢

谢谢前辈
我是用的就是*10档,看来要加1M的电阻了
是示波器不好的原因吧?

网友A:
有些芯片的振荡电路驱动能力很微弱,示波器挂上去就停了

接了电阻后,要把示波器的增益开大些才看得到。

网友B:
驱动能力太弱吧,有些芯片比如AVR,可以选增益

楼主:
这样啊

原来是这样,以前用的单片机手册上没有震荡电路,再找一份研究研究

网友C:
晶振

应该是示波器夹子夹底线,探针接触晶振的一个脚,用X10档。
你不会是用夹子碰一个叫,探针接另外一个脚吧。

楼主:
是接地的

夹子是接地的,现在不用电阻也可以,刚才好像是探头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