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好不好学啊?

楼主(2009-06-03):
买了本NE555的书在学,书讲的很好,但那一大堆寄存器啊。。。。。。。。好难掌握哦!!!

网友A:
AVR积存器多??? 都分成这么多组了,

有SPI相关的,有TIMER相关的,有PORT相关的...  一次只玩一个功能,还多么?
难道你上手AVR就整个项目把所有积存器都用上...

楼主:
佩服LS两位

可否传点经验?或者诀窍?

网友B:
哈哈,学海无涯苦作舟,那有捷径可走

要想学好单片机,一要理论,二要实践.三个来回,保证学好了,闭上眼睛都能知道MCU中有哪些模块,此时就算找到感觉了.

网友C:
单片机,本着用什么,学什么的精神来做,否则累死。

只要把内核学懂了,外设用到哪个再学哪个,我都没有把哪个单片机的全部外设都学完,所以楼主放心吧。

楼主:
谢谢!

可能是我心太急了,准备静下心来,一步一步地学。
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自己做仿真器了,请推荐个便宜的我买一个。

网友C:
到我blog看“脱离仿真器玩单片机”

网友D:
可以从有JTAG口的形号开始学习,选择AVR是明智之举!

特别是用WINAVR 做C编译器的朋友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E:
avr没有什么性价比

网友E:
价格不高,性能一般。

  我用飞利浦较多,avr,以前用过,差点让它害死,我用里面的eepom存贮的数据,结果用了几年后,数据混乱,造成产品不能用,结果那个产品,就因为这淘汰掉了。

网友F:
NE555

NE555有寄存器么?汗一个。
AVR没有什么难的。那么多设备,一下子不用全部都懂。用哪个再看哪个。
建议用C语言。

网友G:
NE555? NE5532???

AVR很容易学的,很多东西都和51接近,而且CVAVR和IARAVR都有配置向导的,初学者几分钟就能上手

当然,边用边学,慢慢学完所有的东西也是很必要的,不要急于求成哦~

网友H:
架构好,特喜欢AVR的架构,另外有avr-gcc也是一个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