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2c2052单片机不起振???

楼主(2007-12-07):
偶自己作了一块板子,用的是STC12C2052单片机,晶振是11.05920MHZ,电容30pf,
单片机电压VCC是12V电源用7805转换过来的。
上电后用示波器检测发现晶振不起振,XTAL2的管脚电压是5V,XTAL2的管脚电压是
4.88V;更换晶振、电容后,结果还是不起振。
哪位大虾帮忙看看,原因何在?
谢谢了啊!

网友A:
接地了没有啊,在20脚和10脚间测一下:)

呵呵哈哈

网友B:
编程时要选择外部晶体模式,否则时钟源是内部RC振荡器

网友C(2014-03-23):
引用 网友B:

版主求解,我买的一个空白新的STC12C4052焊接在PCB板上,没有下载程序前,它的晶振没有起振,都为高电平,这个正常吗?是否如你所说,在第一次下载的时候编程寄存器为外部晶振的吗?

网友D:
一般来说,STC的单片机是默认工作在内部RC上的,要用外部晶体,必须要编程熔丝或者通过软件来选择外部时钟,振荡器才会起振。另外你的电容大小可能不合适,请参看晶体和MCU的手册,按经验看应该是在10-20p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求解,我买的一个空白新的STC12C4052焊接在PCB板上,没有下载程序前,它的晶振没有起振,都为高电平 ...

STC的51系MCU默认都是内部的RC振荡器。

网友E:
STC的MCU,一般ROM容量在8K以下的,出厂时配置为内部时钟,所以外部晶振不会起振的。你下载时选择外部,成功下载后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版主求解,我买的一个空白新的STC12C4052焊接在PCB板上,没有下载程序前,它的晶振没有起振,都为高电平 ...

下载前,有可能是内部振荡器模式,所以没有起振...

下载前,选择外部振荡器下载后重启就可以起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TC的MCU,一般ROM容量在8K以下的,出厂时配置为内部时钟,所以外部晶振不会起振的。你下载时选择外部,成 ...

恩,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下载前,有可能是内部振荡器模式,所以没有起振...

下载前,选择外部振荡器下载后重启就可以起振了... ...

谢谢斑竹~!

网友G(2014-06-16):
今天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最后发现不是设置的问题,而是复位电路是否正常的问题!手册框图中振荡电路有复位信号进入,意思是否起振应该和reset信号有关,而且这个电容一定是有极性的,否则也不行。不知道各位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