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内部难道有7个小电阻吗

楼主(2009-06-03):
共阳数码管接法如下:VCC---200欧电阻---7段段脚并联--GND ,为什么7段都会亮?
按理7哥LED并联,电压应该决定与最低的那个,其他的不亮才对啊?

真的有点奇怪!

网友A:
过了死区就亮了,一部一样亮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最好能把你的电路图放上来

   要看到你的所有接法才好说

网友C:
没有电阻,但LED有较大的内阻

导通曲线有比较大的斜率

网友D:
呵呵 楼主是理想主义者

网友E:
:

当LED的压降差不多的时候都会亮,,但是相差还算大的时候就亮压降低的,,
一般绿LED压降更大,若将红LED与绿LED并起来,亮红,,如果将多个红的并,都亮.

网友F:
电流通过电阻会怎样

网友G:
表扬一下,楼主还是勤于思考的

网友H:
lz还比较年轻...

网友I:
有的真有,我以前买到过

9013一类的三极管也有在基极串好一个电阻的……这年头什么元件都有

网友J:
是电阻最低的那个最亮,而不是只有它亮

一堆东西并联,其中的任意一路对其他的只是有分流作用,抢到的电流多一些而已,当然了,如果有某一路的电阻=0, 那么它的分流作用就会发挥到极致,把所有的电流都抢到手,不给和它地位相当的(也就是并联的)留一丁点儿电流,数码管各段之间的电阻(非线性元件,说电阻不太合适了,应该叫伏-安曲线的斜率,或者一阶导函数)相差无几,所以,哪一段也不会把分流作用发挥到极致,因此,他们都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