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51单片机做红外遥控器吗?

楼主(2009-06-03):
我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红外遥控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完全够用。

楼主:
嘿嘿,那我就要开工了

嘿嘿,那我就要开工了

网友B:
;

的确完全够了..编码比解码简单多了..网上好多都是解码电视机遥控器..

楼主:
感觉地址没什么用

我准备编码时把地址码去掉,再搞8位数据码和8位数据反码检错!

网友C:
您爱怎么弄就怎么弄。

把时间控制好!

网友D:
自己学习一下完全可以

如果用做商业用途,意义不大,价格太高。

网友E:
功能实现起来很简单

但是要实现低功耗就要仔细考量了!

楼主:
本人是初学者

没什么,只是想玩下,觉得买个遥控器,还不如去做一个最小系统,带红外键盘,搞个下载线还可做一个小编程器!自己多动动手应该是比较有益的!

网友F:
请教一下商业上遥控器用什么做的

网友C:
我见过用义隆的78153,8脚的。

网友G:
商业上用的多是四位机固化片

  一收一发两片加起来才几毛钱。快接近一粒接收头的价钱了 :-(

网友H(2009-09-12):
商业只追求低成本......

网友I(2010-07-16):
当然可以,问题是成本比较高,静态功耗比较大,当然也要低功耗的51,比如DC6688就专用于遥控器,1。8V,FLASH,24管,8个I/O唤醒。

网友J:
我是个单片机初学者,刚要学着弄这个,不知道LZ打算怎么弄呢?谢谢

网友K:
我们公司的用的遥控芯片最便宜的只要3毛钱。即使是学习的遥控,用的单片机也只要一两块钱左右

网友L(2011-08-13):
我只想弄个遥控器来控制51,遥控器怎么弄呢?谢谢啦~~~~~

网友I:
可以买现成的,再用51解码, 不必自己做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