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12位ADC芯片吧

楼主(2009-06-04):
要求:
1.12位ADC,通道1个以上
2.引脚最好是8个
3.价格便宜,大家常用的
谢谢。

楼主:
速度没有要求

网友A:
去PIC找吧

网友B:
去美信maxim主页上查查

它的搜索非常人性化,

网友C:
我用的都是单片机片内的,片外的ad太贵了

网友D:
用一颗STM32,啥都有了

选100PIN的带VREF PIN的型号

网友E:
tlv2544

tlv2544

网友F:
5L 9L推荐的片子性价比比较好

    无速度要求的话,选择范围和实现方法那是相当的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