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检测电路。

楼主(2007-12-08):
一个加热装置加热丝在加热的过程中断开,怎样在断开的瞬间让单片机报加热丝断呢?求高手一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检测电流就能实现

电阻丝加热必有电流回路,低压直接采样,高压(220V)用变流器隔离。当然要注意信号的调理哟!

楼主:
2楼可说的是用电流互感器吗?

网友B:
交流的可以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C:
可以使用分流器或者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