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全部是低电平或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吗?

楼主(2007-12-08):
51单片机全部是低电平或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吗?有没有高电平或上升沿触发的?或者在哪里设置?除了修改硬件!

网友A:
什么样的方式,你可以编程选择的,在控制寄存器里

楼主:
哪个寄存器?请指教,谢谢!

楼主:
希望大伙给点建议

网友B:
其他MCU有上升沿或电平发生变化中断,51加三极管

网友C(2013-08-21):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 不改变硬件

网友D:
C8051F可以有

网友E:
STC15系列的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