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一个波形发生了变化???

楼主(2009-06-20):
一个波形经过AD后输入到单片机,一般情况下是一个有规律的波形,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发生变化。如何通过程序来检查这个波形的变化呢??
例如检测波形慢慢衰减为0,或者由规则变成不规则.......

网友A:
啥波形

描述一下波形阿

楼主:
描述一下波形阿

其实就是一个装在类似于摇摆的东西上的一个加速度计输出的加速度值,只要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摇摆会慢慢的停下来,如果有外力,则左右摇摆的方式会变的不规律,加速度值也会T现出。
现在是想通过加速度值来判读摇摆处于什么状态!也就是从规律变得不规律

网友B:
你不是已经知道方法了~~~~~~~~~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通过加速度值来判读摇摆处于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