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的!!!!实验做了,还是不工作???

楼主(2009-06-21):
是一按键程序?我想了好久,看代码是没有问题的,可问题还是有好多?
  第一点:没有按键是,自退出设置状态(SetupFlag为设置标志),可现在没有退出(重要)
  第二点:按键锁键后,没有办法开锁(重要)
  第三点:红色代码部分只能放在那个位置,如果放在程序的最后,按键就不工作了

  以上3点,各位看官能不能帮小弟解答下,小弟感激涕零啊!!!!!!

  和个变量说明:
  SetupFlag    设置标志
  KEY_DoFlag   按键是否执行
  KEY_NUM     现在的键码
  KEY_BUF      备份键
  KEY_JSQ     按键计时器
  KEY_LA_DL  连按延时
  KEY_CJ_DL  长按延时
  LockedFlag   锁键标志

  这个按键子程序10MS调用一次....

新版论坛开张后,重要的第一帖////////////,祝新版论坛蒸蒸日上

void Key_Function (void)
{

KEY_NUM = KeyScan();
if(!LockedFlag)
  {                      //获取按键码,实际可以使用其它键盘扫描程序
   if((KEY_NUM!=0)&&(KEY_NUM == KEY_BUF)) //如果按键有效,不是空键而且和上次相同
{
      NOKEY_JSQ=0;
      Fah_JSQ=0;
   if(!KEY_DoFlag)        //如果按键没有进行处理
  {
    KEY_JSQ++;
          if(SetupFlag)
             {
     if(!KEY_LaFlag)       //如果还没有开始处理循环长按
      {
    if(KEY_JSQ>=KEY_LA_DL) KEY_LaFlag = 1;   //如果延时大于循环处理其实条件
      }
      if(KEY_LaFlag)     //如果已经是循环处理
       {
                 DoubleHitFlash=1;
     if(KEY_JSQ>=KEY_LA_DL)   //而且延时大于循环处理延时(时间越小处理愉快)
      {

                    switch(KEY_NUM)
                      {
                        case 3:{
                                  switch(SetCounter)
                                  {
                                                   case 1: Timer.Hou               =Set_HouUp(Timer.Hou);                     break;
                                                   case 2: Timer.Min               =Set_MinUp(Timer.Min);                     break;

                                   }
                 KEY_JSQ = 0;     //计数器清零
                               }
                               break;
                        case 4:{
                                switch(SetCounter)
                                  {
                                                   case 1: Timer.Hou               =Set_HouDon(Timer.Hou);                     break;
                                                   case 2: Timer.Min               =Set_MinDon(Timer.Min);                     break;
                                   }
                                KEY_JSQ=0;
                               }
                               break;
          }
                  }
       }
              }
            else if(KEY_JSQ>=KEY_CJ_DL)   //当大于设定长击时间时判断为长击按键类型,在这种状态下,没有进入设置状态。,进行的长按
         {
                    switch(KEY_NUM)
                      {
                           case 5:{    //这里长按是可以正常锁键的
                                 LockedFlag=1; //锁键
                                 KEY_DoFlag=1;
                               KEY_JSQ=0;
                                 SetupFlag=0;
                                 SetCounter=0;
                     Sp_Mode=3;
                                 EN_SpeakerFlag=1;
                                 }
                                 break;

                      }
          }
     KEY_BUF=KEY_NUM;     //记录新键码
   }
}
   else           //如果按键已经松开或者按键无效(前后不相同)
{
    if((!KEY_DoFlag)&&(KEY_JSQ >= KEY_XD_DL)&&((!KEY_LaFlag)||(KEY_JSQ<KEY_CJ_DL))&&(!LockedFlag))  //按键没有处理,并且延时满足,而且没有进入循环按键处理
   {
           if(SetupFlag)   //表明已进入设置状态
             {
              switch(KEY_BUF)
               {
                               case 5:{
                       Do_Set();
                       KEY_DoFlag=1;
                       Sp_Mode=3;
                       EN_SpeakerFlag=1;
                       KEY_JSQ=0;
             }
                       break;
                            }
               KEY_LaFlag = 0;     //循环处理标志清零 允许处理如果一真为1则不允许处理
         KEY_JSQ = 0;        //计数器清零
            }
            else{
           if(!SetupFlag)   //不是设置状态,且不是长击
                   {
                    switch(KEY_BUF)
                      {
                     case 5:{
                             SetupFlag=1;
                             GetTimeFlag=0;
                             SetCounter=1;
                             Display_Mode=2;

                             EN_SpeakerFlag=1;
                             Sp_Mode=3;

                             KEY_DoFlag=1;
                             KEY_JSQ=0;
                            }
                            break;
                   }
                }
             }

         }
KEY_BUF=KEY_NUM;  //更新当前键值(即有按键更新为按键键值,无按键更新为0)
    KEY_DoFlag=0;
        KEY_LaFlag=0;
           KEY_JSQ=0;

              }

           }

  else {

                   if((KEY_NUM==1)||(KEY_NUM==2)||(KEY_NUM==3)||(KEY_NUM==4)||(KEY_NUM==5)||(KEY_NUM==6))   //如果是锁键状态,那么按12346键显示状态4
                    {
                     Display_Mode=4;              //这个地方理论来说,如果按住5号键,长按时,就会解锁键盘,可实际情况没有解锁
                     if(KEY_NUM==5){
                                   if(!KEY_DoFlag)
                                     {
                                      KEY_JSQ++;
                                      if(KEY_JSQ>KEY_CJ_DL)
                                        {
                                         LockedFlag=0;   //解锁
                                         KEY_DoFlag=1;
                                         Display_Mode=1; //一旦解锁,显示状态1,并将计时器清零
                                   //      KEY_JSQ=0;
                                         EN_SpeakerFlag=1;
                             Sp_Mode=3;
                                         SetupFlag=0;
                                         }
                                      KEY_BUF=KEY_NUM;
                                      KEY_DoFlag=0;
                                     }

                                 }

                     }
             }

                      //在这个位置按理说,是没有按键时执行的代码,如果没有锁键,NOKEY_JSQ是继续加    如是在设置状态且NOKEY_JSQ>1000后,就会自动退出设置态,过一会,就会自动锁键,可现在要命的是,没有按键且在设置态时,不会自动退出,也不会锁键

           if(!LockedFlag)  NOKEY_JSQ++;                      //这里应当做好,在按键锁状态
            else NOKEY_JSQ=0;
           Fah_JSQ++;
         if(Fah_JSQ>=50) {
                          Fah_JSQ=0;
                          DoubleHitFlash=0;
                         }                     //如果在500MS内没有按键则闪,如果有则不闪

              if(SetupFlag&&(NOKEY_JSQ>=1000))  //如果在显示模式2,10秒无按键,回到显示模式1  然后在经过30秒锁键
                {
                 Display_Mode=1;
                 SetupFlag=0;
                 SetCounter=0;
                 GetTimeFlag=1;

                 Sp_Mode=2;
                 EN_SpeakerFlag=1;
                }
               else if(NOKEY_JSQ>3000)                 //无按键30秒锁
                     {
                      LockedFlag=1;
                      Sp_Mode=2;                      //按键锁后长鸣一声
                      EN_SpeakerFlag=1;
                      NOKEY_JSQ=0;
                     }
}

楼主:
没人回答

是不是太长了,吓着大家了,!!!太长了,看下去有点烦。我知道的!!

网友A:
确实太长了,逻辑状态也比较多。

用switch-case语句试一下,状态转换比较明显,处理简单些。个人看法。

网友B:
太长,要么伪代码要么流程图

这个复杂程度画流程图就能画出来。

画出来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好吧,我明天搞个流程出来

网友C:
我帮你写个汇编的怎么样啊

   我用汇编能帮你搞定 需要不啊

网友D:
用C好些 汇编害死人呢!

楼主:
不是吧,!!汇编害死人呢!,第一次听说

网友E:
那个说用汇编的在bs你吧.呵呵

你不会仿真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