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16V8B作数码管驱动电路时需要写程序吗

楼主(2007-12-09):
GAL16V8B是个可编程器件
可只把它作数码管驱动电路时需要写程序吗?

网友A:
哈哈~~~还简单的~~~

网友B:
可编程逻辑器件当然要写逻辑的

作数码管驱动可以将GAL16V8模块成CD4511完成BCD译码,也可以做成HC164完成串行移位输出,但做成HC595的二级锁存可能实现不了。
用ABLE或Lattice Level软件做逻辑设计。

网友A:
Protel 99 SE自带的CUPL语言就很不错呀~~~

网友C:
有专用的IC,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还要再做一个?是学习吗?

网友D:
随时插入推销

相当佩服楼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我是个初学者……只是找了个电路来实践实践……
还有很多都不懂……望各位多指教

网友A:
哈哈~~~楼主俺从单位里给你找到了~~~可惜这里没几个人会玩~~

这是以前用手抄写的,每个例程都通过了编译,给大家玩玩~~~

祝楼主一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