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重叠问题!

楼主(2007-12-09):
小弟搞的控制器控制方面很正常.但发现数码管显示出现重叠.
我用6个数码管,在显示负值时第一位和第六位重叠,就是说第六位也显示负号,稍微比正常显示暗一点.当显示正值时,我把第一位关闭了,没有出现重叠现象.
我改了延时也不管用.
请问大虾们.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给小弟点提示!
非常感谢

网友A:
消隐没做好。 切换时需要先灭掉所有显示,然后再切换到下

楼主:
很感谢

多谢指点!!
我已经是显示后关闭所有数码管.哪位显示在点亮.我用的是动态刷新.
我关断第一位显示没问题,最后一位不会出重影.但我第一位要显示负号呀1最后那位就会把负号也显示出来!显示后我关断了.
定时器会有影响吗!

网友A:
负号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啊,也就一个普通的LED,跟其他一

楼主:
我也感到奇怪呀!!

程序就是开关数码管.没什么特别的!!
但就是出问题!!疑惑

网友B:
能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网友C:
我有专用的数码管驱动IC不知道能不能帮得上你?

芯片优点:
1,对于显示部分程序不再需要时刻去扫描刷新了
2,省掉了所有的限流电阻和驱动三极管,简化了加工工序,当然也降低了故障几率,减少PCB占用面积
3,占用MCU口线少,通信只需要三根线(CLK,DAT,STB)
4,程序直接读键值,不用自己再去扫描
5.可以通过软件调节调节数码管亮度(即发送相应命令到寄存器)

楼主:
晚些我把显示程序传上来

网友D:
严格按照2楼00说的做

一定可以解决的

除非有漏电之类的硬件问题

楼主:
这是我的显示程序!!应该没错吧

void standarddisplay()
{
    P0_0=0;
    if(inbuf[0]==45)
    {
        P2=0xBF;
        delay();
        P0=0xff;
    }
    else
    {
        P2=0x0FF;
        delay();
        P0=0xff;
    }
    //delay();
    //P0=0xff;
    P0_1=0;
    P2=table[(inbuf[3]-48)]&0x7F;
    delay();
    P0=0xff;
    P0_2=0;
    P2=table[inbuf[5]-48];
    delay();
    P0=0xff;
    P0_3=0;
    P2=table[inbuf[6]-48];
    delay();
    P0=0xff;
    P0_4=0;
    P2=table[inbuf[7]-48];
    delay();
    P0=0xff;
    P0_5=0;
    P2=table[inbuf[8]-48];
    delay();

}

楼主:
漏电应该不会!!在别的扳子上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吧

网友F:
改个位置看看

原来部分代码:
   delay();
    P0=0xff;
    P0_2=0;
    P2=table[inbuf[5]-48];
    delay();
修改后的:
    delay();
    P0=0xff;
    P2=table[inbuf[5]-48];
    P0_2=0;
    delay();

因为P0被赋值0XFF后马上就给了其他值,所以该步骤会被优化掉

网友G:
如果是匠人,会先去检查一下LST文件

看看汇编出来的代码是什么样子滴……

楼主:
谢谢15楼!!我试试看!!

匠人可以给些指点!如何判断汇编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