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程序中如何把某个变量手动压入堆栈?

楼主(2007-12-09):
好像嵌入汇编可以吧,其它的有什么好方法?
因为:主程序里需要关闭片外总线(因为和片上某个存储空间共用,靠设置寄存器的值切换),而接收外部数据的中断程序需要访问片外,且些中断不能关闭。目前打算把此寄存器的值放入堆栈保护起来,如何?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放入到堆栈中?随便搞个变量就不行了?

网友B:
_push_,_pop_

以上内嵌函数可以的,但要加头文件,而且只能针对SFR,所以先要把变量转到SFR里,比如ACC中。

网友C:
看我的:

extern unsigned char mSysBus;
extern bit bSysEa;      //内部使用的变量,用于保存中断标志
#define StoreIE()     do{ CY=EA; EA=0; bSysEa=CY; mSysBus = 你的寄存器}while(0) //保存EA且关闭中断
#define RestoreIE() do{ 你的寄存器=mSysBus;EA = bSysEa;}while(0)  //将中断恢复原来状态

网友B:
TO:农民讲习所,应该用_testbit_关闭EA才可靠

网友D(2011-05-04):
while(0)什么意思啊

网友E:
随便一个变量,用C一般不要考虑用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