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控制芯片ADS7846问题

楼主(2007-12-10):
我在使用ADS7846出现了问题,在没触摸时 读到的坐标一个是 00 另一个是 0xff。我觉得应该都是00才对。是不是程序有问题,但有触摸时数据是正确的。请各位高手分析原因。
附程序:
                     movk    command,0x90
           call    WRITE_SPI
           call    delay
           call    read_spi
                      movk    command,0xd0
           call    WRITE_SPI
           call    delay
           call    read_spi

WRITE_SPI:
        MOVK    BITCNT,0X08
        BC    P6,SPICLK
    WRITE_S0:
        RLC    COMMAND
        MOVB    P6,SPIDIN,STATUS,C
        BC    P6,SPICLK
        BS    P6,SPICLK
        DJZ    BITCNT
        JMP    WRITE_S0
        NOP
        NOP
        BC    P6,SPICLK
        RET

READ_SPI:
        MOVK    BITCNT,0X08
    READ_S0:
        BS    P6,SPICLK
        BC    P6,SPICLK
        MOVB    status,c,P6,SPIDOUT
        RLC    COMMAND
        DJZ    BITCNT
        JMP    READ_S0

        MOVK    BITCNT,0X04
    READ_S1:
        BS    P6,SPICLK
        BC    P6,SPICLK
        DJZ    BITCNT
        JMP    READ_S1
        RET

楼主:
沉的还真快

大家发言啊,不懂也要顶一下哈。呵呵

网友A:
re:前阵子也玩了一下7846

想问下LZ你读出的那个00和FF哪个是行的坐标哪个是列的坐标,是直接7846读出的坐标还是转换之后的逻辑坐标?
另外还想请教下LZ,你的坐标标定是怎么标定的,我标定的数值最后效果总感觉差点。。。。

楼主:
谢谢楼上

我的应用很低级,不要求分辨率很高。不用标定吧。00 和 ff 分别是x和y的坐标,是直接读出来,未处理的徝(12位的高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