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程序格式规范

楼主(2009-06-22):
在单片机领域,一直有一个怪现象,就是:每个程序员写的程序,都只有自己看得懂。原因何在?盖因每个程序员写程序时,都按自己的习惯来写,大家没有统一的规范。如此以来,造成诸多弊端:
1、    可读性极差。读懂别人的一个程序,比自己写一个程序的时间还长。
2、    可维护性极差。程序越写越长,越改越烂,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又粘。
3、    可移植性极差。今天你写程序用的子程序,明天我写程序时,这些子程序又得重写一遍。众多的程序员在程序的苦海中重复着低级劳动¬¬¬¬¬¬¬¬¬¬¬¬¬¬¬¬¬¬¬¬……
4、    开发周期长。客户怨声载道,老板的MONEY不禁使唤……
……
在此,特发出倡议:让我们共同来制定一个程序编写规范,大家都用这种规范来写程序,并逐步推动其成为一种行业标准。
(以上摘自于匠人手记,下面是作者自编的汇编程序格式规范)

1、程序的开头:
在开头部分,我们应该说明以下几个关键点:
a、程序编写人     b、程序编写时间     c、程序实现的功能

;//////////////////////////////////////////////////////
;程序编写人:      王筝 QQ:408864998
;程序编写时间:    2008年12月11日星期四
;程序实现的功能:  本程序实现P2口的流水灯,低电平点亮
;//////////////////////////////////////////////////////

2、子程序的注释
严格来说,所有的程序,每条指令,都必须写上注释。但在实际中,有的同学想节省时间,但也不能代表不需要写注释,可以只对子程序进行注释。子程序的注释,主要包括下面几个关键点:
a、子程序的名称      b、子程序实现的功能     c、输入   d、输出

;///////////////显示子程序///////////////////
;输入:"A"
;输出: "P2口"
;实现的功能:把A的数输出到P2口显示
display:    mov        shuchu,a    ;p2口输出要显示的灯
           ret

3、主程序
主程序是方便大家把程序模块化,从主程序反应的信息,一定是整个程序的整体,因此主程序一定是调用子程序或者判断,主程序指令最好不要超过20条。

;/////////主程序////////////////////////////
start:    mov        a,#01h        ;初始化
main:    call    display        ;显示
        call    delay        ;延时
        call    zuoyi        ;左移
        ljmp    main        ;循环

4、初始化的定义
在单片机的主程序前,必须要对所有的I/O口,以及用到的资源进行定义,定义的名称应该通俗易懂,方便大家进行以后阅读程序,增强程序的可读性。并且对定义的名称,进行注释。

;/////////开始自定义及初始化////////////////
shuchu               equ        p2          ;定义P2口为输出口
pianxuan        equ        p1          ;P1为片选口
cishu               equ        10            ;循环次数
shuzhi            equ      100            ;显示的数值

网友A:
不错,汇编这样规范的

‘每个程序员写的程序,都只有自己看得懂。’
这个是不是人家在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啊

网友B:
恩,

俺以前接受的汇编,CAO,连PORTA,PORTB都直接用内存地址 xxH来写,更别说内存单元命名了,      整死个人...

网友C:
这是因为思维习惯不很难看出来的

网友D:
呵呵 顶顶

汇编不大用了 用C用规范也是必须的。

网友E:
呵呵,我写程序大致是这样规范

不过,程序编写人,程序时间,程序功能都没有,都在我的笔记本(不是电脑)里;

精确到每一句的注释基本没有,除非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很新,第一次想出来,而且觉得很妙;

子程序的注释都有,但是E文的;

还有就是内存和SFR,SFR一般是开发环境就定义好名字了,我就用了,没有定义的地方就直接用地址,当然很多地址按照C语言的说法是全局的,它是做什么用的,只在我的笔记本(不是电脑)里有。

网友F:
这不是从c规范抄的吗

汇编直接不提倡用.老板为了省钱用不支持c的芯片,对不起,这个问题老板自己承担.

网友A:
俺觉得汇编挺好

汇编挺好

楼主:
本人以卖菜的名字声明

   这个完全是我的原创!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

搭好了框架以后更改也方便,可靠性也会提高。我以前的师傅,一个主循环几千行,子程序调用很少,一路下来没一句注释,现在想想都恐怖

网友G:
顶卖菜王!!!

非常好的规范,可以看出完全是搂主原创。

添加一个小小的建议:使用明确而有意义的命名。一个好的程序不用注释也应该能看得懂。既然花了大量篇幅在注释上,为什么不再多打几个字在变量名和程序名上呢?例如:delay 不如 delay_100ms or delayInMillisecond 有意义.

楼主:
回复楼上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感谢

网友H:
写好流程图才是最根本的方法。

网友I:
写汇编要注意资源的占用情况,子程序最好作出说明

上层调用子程序时就会将被子程序(弄脏)的寄存器入栈保护的.
51单片机汇编时尤其是DPTR要当心.

网友I:
想提高代码重用质量有两个方法

1是用C语言编程.
2是分层,将底层与硬件相关的驱动层独立出来,中间层和应用层做成ANSI C兼容的,应该就能跨平台使用了.

网友J:
都用C了,格式参考“华为编程规范”

都用C了,格式参考“华为编程规范”

楼主:
顶起来

  顶一下

网友K:
呵呵 建议是好的是规范 也难统一呀

我的汇编也是规范的 自己规定的规范而已
呵呵

楼主:
顶起来

  顶起来

网友L:
注释的原则是说明功能,不是说明咋做

注释的原则是说明程序段的功能,
不是说明咋做,
更不是注释指令的功能

网友M:
嗯,LS正解

还有一个就是提点容易疏漏、错误或者难以理解的地方

至于指令的功能,那真的死脱裤子放P,因为书写直观的程序语句本身就是注释

网友M:
至于汇编程序的注释,

除了每个子程序有
a、子程序的名称      b、子程序实现的功能     c、输入   d、输出
说明外,好的习惯的话还必须得有中间影响的寄存器、存储器、端口等说明

会被到处调用的子程序,必要时最好自己保留、恢复现场,比如delay子程序。

网友N:
支持规范!

可读性差,可移植性差,这本来就是汇编的缺点!
不过,还是强烈支持规范!

网友O(2009-07-29):
编程早就有规范 只是都不喜欢遵守

楼主(2009-11-12):
把自己的帖子 顶起来

网友P(2014-05-16):
单片机程序中,使用汇编程序调用C程序是常用的,但是C程序运算时,要占用单片机的寄存器.因为汇编程序的时候有些寄存器已经被赋值,而且后面还要继续用到,如果C语言计算时,占用或修改这些寄存器?(RAM地址).C语言运算返回来以后,汇编程序的继续运算,后果出错。怎样控制C语言运算占用字节的区域?或者说怎样指定“段”开始地址?

网友Q(2025-06-11):
有大师风范啊

网友R:
楼主说的跟我现在维护的一个程序,都不算什么,我手头上的这个汇编程序,居然在最高级中断权限的定时中断里,有死等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