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差分ADC可不可以当成双极性来用

楼主(2009-06-22):
ADC, dc, AD, AI
有看到差分双极性的,那么如果把AIN(-)接在板上的AGND,那么AIN(+)是不是可以输入看成双极性了呢

据说Σ-Δ型ADC 比较便宜,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你是说单端(Single-ended)的用法吧

可以的,不过有一些限制条件,而且和ADC输入部分的结构有关系。AIN(-)不应该接AGND,应该接VCOM,也就是你信号的中点。同时信号幅度一定要小。

网友B:
差分电压一般定义成A+ - A-

不过A+,A-都不可以为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