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式终端的按键用什么样子的比较好?

楼主(2009-06-22):
最近要做一个手持式终端,类似于手机按键,因为之前只接触过普通的微型按钮,不知道普通微型按钮+贴膜效果会不会好?或者请大家帮忙推荐一种,最好有型号,我可以查规格书,谢了。

网友A:
用导电橡胶吧

这个便宜,几乎所有的遥控都在用。

楼主:
re:导电橡胶

好的,我查一下,多谢

网友B:
拆个手机就知道了嘛,手机多半不是导电橡胶哦

网友C:
看你生产量有多大。一百几十个就别想了。焊轻触按钮。
导电橡胶开模费要5000~10000。
手机一般用金属锅仔片,贴在电路板上,上面是塑料按键

网友D:
可以试一下触摸感应按键

www.wincomtech.com